屌丝级山寨450 航拍经历分享

楼主(2013-11-24):
经历了差不多三个月,偶的山寨F450航拍机终于搞定了……内牛满面……下面分享一下杯具的调试经历,供广大模友参考……
全部装备如图:

先吹一下硬件……

MWC 顶级板子(高精气压计,四个串口,该有的都有了)……MEGA 3.0   附带的USB接口不是一般的坑爹,用了几次就被草下来了……要是买了这种板子的朋友可以用热熔胶把USB接口加固一下了……串口的接头比较特殊,很多玩意不兼容的,可多买几条专用连接线备用。注意一点,云台输出端需要另外供电,板子不会把电供给云台舵机的,要另外插电,只能用5V的电压供给云台舵机……要是玩四轴或六轴,大可用闲置的电调信号线接口给舵机供电,不需再另挂电池,装降压BEC等玩意了……正负极不要搞错就是了……

机架为山寨ZMR中心板子+不知名的山寨机臂,后来草断了2条臂,换上2HJ的机臂,HJ的机臂要硬一点……当然硬了肯定要脆一点……电机为朗宇X2212 980KV,这电机比较耐草,不过建议把原配的桨坐换成6毫米的,原配的桨坐5毫米,比较细长,不耐操……固定螺丝换成***头造型的,对保护桨坐有很大好处。朗宇电机有维修点的,草坏了可以寄到维修点维修……电调为好盈25A四合一电调,这种四合一的调节起来省事一点。布线问题说明一下,不建议在机臂上面布线,我刚开始不懂,以为无所谓,线就是在上面的……结果草了就杯具了,桨把线的皮草破了……只能把线移到下面来了。
螺旋桨用过好几种了,一开始啥子都不懂,只图便宜用了FC几元钱的彩色桨,真心的恐怖啊,空中爽射……后来上乾丰的桨,碳尼龙桨……乾丰的不便宜,质量不错,不会射了……但是桨很硬很脆……真心不耐操,一草就有缺口或断裂……最后尝试ATG桨,ATG的真心不错,真是广大屌丝的福音啊……可谓百草不断……草了最多就是弯曲了,用手掰直又可以继续用了。
脚架用矮的即可……花2元钱买2片锯条把口子扩大就可以用了……木有必要买50多元钱的,虽然贵的结实,但是重了不少……草坏了也心疼。杆子大可上十多元钱的碳纤维卷,可以轻一点。
屌丝伤不起无刷的云台,用简易的2轴舵机云台(不含舵机70元钱左右),效果也可以,就是轻点,无刷的虽然牛逼,2只电机重量也不小……最简单的安装方法就是用扎带固定在脚架上面了,省事。云台减震球用细的扎带穿一下……以免大草之后,云台的减震球被草得脱落,有扎带固定,就算草脱落了也不会不见…小弟亲身经历,草掉了减震球,云台散架了,找半天才把零件找回来……

摄像机用的是山狗suptig ,真心的山寨,屌丝必备……做工有点粗糙,表面的油漆不耐刮,背盖比较松,不过就是性价比高,配件丰富……一分钱一分货,不能跟老美的狗比……视频AV线买的是弯头的,不过这个接头比原配的AV线的接头要细一点……容易接触不良,用皮筋捆一下效果比较好……
图传200毫瓦套装,发射+接收,不到300元……天线用了50元钱的蘑菇头天线,效果比原配的天线好了一点儿……不过效果真心不咋的,没有银子木有办法,不到100米就有雪花信号垃圾的很,不知道是图传问题还是天线问题,只能等以后有米入400毫瓦的试试了……
200毫瓦图传可以用7.4V电池的,刚开始不知道,买了块859毫安时11.1V20C的,结果比7.4V 1000毫安时 20C的还要重。其他图传是否可以用7.4V不清楚。图传和图传电池的固定是比较蛋疼的,灰机太小了空间有限……无意中想到固定在脚架上,既便宜,又省事……用先魔术贴固定,再用橡皮筋加固,拆装也很方便了……

飞控采用固定板子,尼龙柱子长2厘米,板子距离电调大概5厘米,垫了一块厚泡棉,在泡棉底部贴了块铝塑纸,泡棉弹性很好,无需粘合剂固定了。个人感觉这个厚泡棉作用比较大,配合罩子可以隔绝大部分尘埃杂物进入飞控,不信可以在草地上试飞一下就懂了(草屑多的很)。外罩碰巧找到大小合适的盒子,MONBANA独角兽巧克力的盒子把盒盖剪掉就可以罩在飞控上了,罩子要固定好,不然草了就会掉……用热熔胶+包塑铁丝固定(很多包装都有的)……拆装也方便。飞控的气压计用一层海绵遮盖一下,不要盖太牢固,轻轻的附在上面即可。

GPS采用U BLOX 6M 模块 155元钱的裸体板子,有红色和黑色2种颜色,性能一样,115200波特率,5HZ刷新率。直接固定在外罩上面即可,无需坑爹的杆子固定(草了杆子不断就歪,修起来费劲,小弟亲身经历)。板子底部黏上泡棉胶+硬纸板+铝塑纸+魔术贴即可固定在外罩也可以隔绝一部分干扰(我觉得底部加铝塑纸纯属心理作用)。陶瓷天线是裸体的,一草必坏,先贴上一层透明胶带,两侧贴2层泡棉胶,再在上面盖上一片透明塑料片(风火山林),剪下来的巧克力盖子正好用得上,怕不牢可以再用透明胶带辅助固定在罩子上,这样固定既便宜又省事,拆装也方便,就浪费点透明胶带……
蓝牙模块45元钱左右,可以直接插进去用5V电的那种,接头最好不要是一排针脚的,拆装费劲,小白头接口就很好用。当然连接线要自己改造。蓝牙原配的线剪断,接上飞控专用的线(电工胶布接线,木有焊接工具和技术)。
电池用2条扎带,一条格氏的宽扎带,一条KUDIAN电池送的扎带自行剪细一点,不是搞航拍的一条扎带就可……航拍电池要往后移动,平衡云台和相机的重量,一条扎带有点悬……另外使用了这种便宜的简易脚架,发现电池无法往后移动,脚架顶住了……解决办法就是电池垫上1厘米厚的泡棉,泡棉两面贴上魔术贴,一面固定在板子底部,一面固定电池(当然电池也要有魔术贴),这样一来拆装方便,也不用买电池固定板子,重量也轻……泡棉的魔术贴上面可以捆上一些细线固定,以免用久了魔术贴的背胶不牢(魔术贴背胶在泡棉粗糙的表面上的附着力要差一点,不过完全够用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航灯用的是4元钱一条的玩意,加上灯控,2条灯共用一个灯控,另外说明一点,不建议用动力电池给灯供电, ...

硬件方面基本吹完了,下面吹一下杯具的调试经历。
飞控原来的固件NN的坑爹,默认参数一点油门就像火箭一样冒,死活搞不定,换小桨也不行……摔了无数次了,只能把PID归零重头调起。PID都调的很小才勉强飞起来……折腾了半个多月了……不过还是不稳定的,无聊的时候把飞控板子加固了,结果好了不少啊,开始只用一点泡棉胶把飞控固定,四个角是悬空,把四个角加泡棉胶固定,再用热熔胶固定,板子已经很牢固了。飞不好的兄弟,大可检查一下板子是否松动……
GPS,当时是小白以为贵的有外壳的就牛逼……结果被坑了,GPS死活不与MWC通讯……折腾了半天GUI还是木有GPS的反应……飞了一次,34层楼自由落体……草断2个机臂,2个桨,5毫米桨坐基本草弯,电机轴承出问题,一个电机一组线圈烧掉……无奈之下尝试刷固件……刷了2.2的,默认PID也能飞,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飞的比较稳定了。
刷了2.2固件,GPS可以与飞控通讯了,不过杯具的事情又来了。一开GPS就乱飞炸鸡,高速回航草地上……不管怎么调PID都是不行的。GPS为有外壳的HAPPY MODLE 字样UBLOX GPS 38400波特率,刷新率不知,自己是无法通过FTDI修改波特率的……太坑爹了,卖家不但提供不了解决方案,一口咬定GPS没问题,说炸鸡是正常,真的无语了。折腾了半个月还是不行,只能放弃。无意中得到热心模友BB超以及热心卖家陈水荣的指点,使用115200波特率,5HZ刷新率的模块。不过接上模块也是一样的杯具啊……一样是一个劲的乱跑。为啥别人可以,偶就不行??一样的模块……在荣哥的指点下仔细检查MAG代码,磁偏角正常……就是MAG的方向错了,XYZ搞错了……我想GPS乱跑的兄弟大可检查自己代码的传感器方向是否正确,GPS波特率和刷新率可以尝试改为1152005HZ
官网的方向说明:How should be the sensor axis directions
TILT the MULTI to the RIGHT (left side up):
MAG_ROLL, ACC_ROLL and GYRO_ROLL goes up
MAG_Z and ACC_Z goes down
TILT the MULTI forward (tail up):
MAG_PITCH, ACC_PITCH and GYRO_PITCH goes up
MAG_Z and ACC_Z goes down
转动灰机的时候,GUI的灰机模型图的绿色指针以及磁场白色指针要与实物转动一致
我把MAG改对了,把灰机头转动到白色指针与N极重合时,MAGROLL数值就约等于设置的磁偏角。定位和返航成功,PID也调了一下,效果可以,漂移范围很小,2米左右,大风条件下木有测试过……
超声波模块也尝试加了,15元钱的模块,代码在网上找到一个可以用的,不过不是再2.2上修改来的,是老版固件修改来的,我把修改的地方找出来,在2.2固件上修改,让2.2也可以用超声波,刷进去后,ATT显示的是超声波测到的距离,不动灰机是一条水平线,不像气压计是弯弯曲曲的……不过效果不理想,上下浮动幅度很大……调了半天感觉还不如气压的好……干脆不用了……刷回木有超声的代码。
实测的一些情况:电池使用KUDIAN 2600毫安时 20C比较好,210克,DUPU 3300 毫安时 20C效果不理想,电池太重了,260多克,KUDIAN的电池质量不错的,就是插头不行,可以自己换,不过要注意安全以防短路。螺旋桨用8045的裸机也飞不了多久,用1047的裸机飞行时间有10分钟多一点(3.6V报警)。全副武装(图传+图传电池7.4V 1000毫安时 20C+山狗+云台)实测730秒左右,换了1147桨实测740多秒,1147桨效率要高一点,看着也霸气,就是ATG1147颜色只有灰色。
下面是一些代码:
Combined IMU Boards  这一项要是不知道自己板子该选哪个可以不选,从下面的传感器代码选择,一般容易知道自己板子用的是什么传感器,型号一般有说明的。开启内部12C接口,  #define INTERNAL_I2C_PULLUPS
#define MPU6050       //combo + ACC
#define MS561101BA
#define HMC5883
(根据自己板子选择,Combined IMU Boards 这里可以跟下面的一起选,前提是要选对)
传感器方向,根据GUI的数值实际自己改到正确为止:
/* enforce your individual sensor orientation - even overrides board specific defaults */
      #define FORCE_ACC_ORIENTATION(X, Y, Z)  {accADC[ROLL]  = -X; accADC[PITCH] = -Y; accADC[YAW] = Z;}
      #define FORCE_GYRO_ORIENTATION(X, Y, Z) {gyroADC[ROLL] = Y; gyroADC[PITCH] = -X; gyroADC[YAW] = -Z;}
      #define FORCE_MAG_ORIENTATION(X, Y, Z)  {magADC[ROLL]  = Y; magADC[PITCH] =  -X; magADC[YAW] =  Z;}
云台增稳:
#define SERVO_TILT
    #define TILT_PITCH_MIN    1020    //servo travel min, don't set it below 1020
    #define TILT_PITCH_MAX    2000    //servo travel max, max value=2000
    #define TILT_PITCH_MIDDLE 1500    //servo neutral value
    #define TILT_PITCH_PROP   10      //servo proportional (tied to angle) ; can be negative to invert movement
    #define TILT_PITCH_AUX_CH AUX3    //AUX channel to overwrite CAM pitch (AUX1-AUX4), comment to disable manual input and free the AUX channel
    #define TILT_ROLL_MIN     1020
    #define TILT_ROLL_MAX     2000
    #define TILT_ROLL_MIDDLE  1500
    #define TILT_ROLL_PROP    -10
#define TILT_ROLL_AUX_CH  AUX4    //AUX channel to overwrite CAM Roll (AUX1-AUX4), comment to disable manual input and free the AUX channel
增稳方向要是不对头,修改 PITCH_PROP ROLL_PROP 的正负号即可
开启增稳后,接通电源前必须插上2个云台舵机,偶的情况是,代码了开通增稳,不接舵机,飞机无法正常工作……
串口波特率,根据实际自己改(偶的蓝牙模块是115200):
/* This is the speed of the serial interfaces */
    #define SERIAL0_COM_SPEED 115200
    #define SERIAL1_COM_SPEED 38400
    #define SERIAL2_COM_SPEED 115200
    #define SERIAL3_COM_SPEED 115200
陀螺仪滤波:#define MPU6050_LPF_42HZ
根据个人习惯修改,默认40  #define AP_MODE 45  // Create a deadspan for GPS.
摇杆死区域,根据个人习惯修改:#define DEADBAND 6
定高油门死区域,同样根据个人习惯修改:#define ALT_HOLD_THROTTLE_NEUTRAL_ZONE 45
磁偏角,这个对定位比较关键,自己根据实际计算出当地磁偏角再修改:#define MAG_DECLINIATION   -2.58f
下面为小弟GUI参数图,仅供参考。目前GPSPID不是图上的,图上的效果不好,后来经过调试,日后附上GPS的PID。

楼主:
最后衷心感谢给小弟指点迷津的BB超和陈兄弟……广大模友调试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在电脑调试到GUI里面的传感器正常再去实测,不要飞太高,太远,调试飞23米高就够了,技术还是要练习的,不要指望不动遥控灰机一动不动的定在那里,不开GPS定位,要不停修正,气压定高上下浮动1米算是正常了,气压定高木有调试好是相当危险的,容易一下子就大幅度上升,木有把握不建议在室内调试气压计。屌丝级别的玩意靠的是折腾,靠的是DIY,靠的是技术……祝广大模友早日爽飞!安全第一!

寝室无头模式旋转:

寝室悬停,蓝色毛巾处气压定高,随后找刺激油门控制升降……

GPS 定点 气压定高 50多米拍摄……最后下降高度,测试自动返航……

网友A:
也没说电池是多大的,上天时间多少,四轴重量达到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没说电池是多大的,上天时间多少,四轴重量达到多少了???

说了……没看清楚???2600毫安时20C 11.1V  ATG 1147  桨悬停7分40多秒,3.6V报警  重量没测,大概有3斤

网友:
不玩多轴,帮顶

网友:
老兄真是刻苦钻研啊~能使的招数都使上了,值得学习,还有感谢夜里一直陪着我改参数,调GUI,谢谢兄弟!

网友:
太复杂了

网友B:
这个装备总共花了多少米米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硬件方面基本吹完了,下面吹一下杯具的调试经历。飞控原来的固件NN的坑爹,默认参数一点油门就像火箭一 ...

你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的?新手不懂,请问有这方面的教程帖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装备总共花了多少米米

起码2千大洋啊,不便宜……不是一步到位的,有点银子就折腾一下那样……屌丝一下子哪来那么多银子……靠慢慢累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的?新手不懂,请问有这方面的教程帖子么

教程有好多啦,百度一下,MWC 设置 教程 就可以找到不少了,我只是把要注意的地方说了一下而已啊,有不懂可以相互交流,小弟也是菜鸟

楼主:
引用 楼主:
起码2千大洋啊,不便宜……不是一步到位的,有点银子就折腾一下那样……屌丝一下子哪来那么多银子……靠慢 ...

能飞起来起码要1500大洋……日后不玩摄像的话,价格减半即可……使用50元钱左右的电机,使用200多元钱垃圾点的遥控器

网友D:
楼主高人,山狗的170广角拍起来画面两边是不是弧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高人,山狗的170广角拍起来画面两边是不是弧形的?

是的啊……不过拍摄远景就不明显了,稍后上存视频你可以看看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啊……不过拍摄远景就不明显了,稍后上存视频你可以看看哈!

那看起来很难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看起来很难受啊

视频太大了,转码半天不成功,只能截图了……郁闷

网友:
额,楼主,我也是屌丝航拍,图传都没有,,不过建议你换个无刷云台,你这舵机云台根本拍不出效果,,

网友E:
引用 楼主:
视频太大了,转码半天不成功,只能截图了……郁闷

另外请教楼主图传用的是5.8G的还是?图传全套花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请教楼主图传用的是5.8G的还是?图传全套花了多少?

大哥,你头像是你的灰机么??你的比偶的大不少啊,小弟的才450,上无刷太重了,载重很有限啊……图传只能绑在脚架上面了,一草的话图传肯定完蛋的……是5.8G 200毫瓦图传……用11.1V电池供电才能达到200毫瓦……用7.4V的也可以不过距离小了一半,图传发射+接收270元钱……山狗550左右……OSD120元钱,三叶草发射天线30多元钱,可以用80元钱的螺旋接收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