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6罗盘采集到数据,但是校准老是失败!求救啊!

楼主(2013-11-24):
11月24号更新了MP,刷了最新固件,还是搞不定啊,罗盘现场校准采集数据已经采集到230了,最后显示还是校准失败,我的是APM2.6外置罗盘,在地图上显示机头的方向是在机尾了,转动飞机,地图飞机也跟着转,但是是反方向转,是不是2.6都这样啊,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A:
坐等高手指点

网友B:
还没玩过APM!

网友C:
我貌似也是这原因 罗盘方向?

网友D:
请 LZ 多奌爬文,, APM 2.6这罗盘校准问題 之前已有 讨论,, 首先请确定GPS+罗盘的安裝方向正确,, 若仍不行请到 罗盘校准 頁面选 manual 項的 ROTATION_ROLL_180(我的是內置罗盘,, 之前是南北錯了方向,, 或者你可以试试其他选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