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3d

楼主(2013-11-24):
请教老鸟,为3d油机的油箱该用什么?我的增压油箱为啥在飞机倒飞时会熄火

网友A:
吸油管要用软管+重锤。

网友B:
软管+重锤,重锤不能蹭油箱底有个5mm间隙,另外看看发动机调整有没有问题,可以在地面模拟一下各种姿态看看发动机的工作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油管要用软管+重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管+重锤,重锤不能蹭油箱底有个5mm间隙,另外看看发动机调整有没有问题,可以在地面模拟一下各种姿态看看 ...

发动机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动机没问题的

看下吸油管是不是太硬,要用特别软的那种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吸油管是不是太硬,要用特别软的那种才行

我看了哈  的确有点硬啊  谢谢

网友:
我的倒飞不熄火  俯冲就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