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油船知识

楼主(2013-11-24):
我是天津的,冬天已到,外加新手,请问不玩时船内的汽油是否需倒出?

网友A:
稍微密封下就是.汽油里面没硝基甲烷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微密封下就是.汽油里面没硝基甲烷没问题的.

谢谢了

网友A:
长时间不用把联接化油器的油管拔了。在把机器发动把化油器里面的油烧完。因为气油挥发后会有层甸。可能会堵塞化油器量孔。油箱的油密封好就是。一开始没看出是封船。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时间不用把联接化油器的油管拔了。在把机器发动把化油器里面的油烧完。因为气油挥发后会有层甸。可能会堵 ...

感谢。

网友B:
最好还是全部抽掉,给船保养一下,明年再说。

网友C:
最好是把汽油倒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还是全部抽掉,给船保养一下,明年再说。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把汽油倒出来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