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无刷电机有KV值

楼主(2013-11-24):
电机的KV值是怎么看的,我买无刷电机不知道怎么看,也不知道怎么买个好的电机 我怕比网店老板骗了,希望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马达KV值应该很难看出来,高KV值转速高 低KV值转速低

我记得好像是需要知道转速和电流什么的才能算出来,具体的我也不太懂。

但是拿KV值来骗人 应该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A(2014-02-02):
不知道你的是多大电机 什么牌子的 有的看出线是多少芯的能看出来

网友:
这是脑筋急转弯题目吧?  电机上都标着呢,睁开眼睛看就是了。

网友(2014-05-01):
在TB根据销量排序买就好了,销量大信誉高的没必要骗你,切记千万别捡小便宜。

网友B:
KV是个非常不专业的参数,在航模界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商家一般都是告诉模友你就这么去做吧,也不告诉你为什么,然而其背后往往涉及很多基础的专业概念,很多概念都给简化后用一个差不多的词汇符号化了。其实一个巴掌拍不响,很多时候是模友自己不求甚解,厂家也没办法,只要用简单的语言表述一些复杂的概念,你直接拿去用就好,结果就是用起来简单,理解起来却难了。
再回来说这个KV值,其实对于电机,主要的参数肯本没KV什么事,就是额定功率、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转速、空载转速、极对数,再多些,那就是XX暂载率下极限电压、电流、以及持续时间等,再细化就是铜损铁损等等。。。。。后面这些虽然也重要,但只要不是在一些极致情况下,我们一般不需要了解,想学习的话可以找一些电机方面的系统著作看看。
航模用电机通常是用外形尺寸来区分型号,比如2814,5682。既然某电机外形尺寸一定,那么基本上可以确定的就是此款电机的功率基本一定(应用不同技术可能出现或多或少差异,但排除其它变数,可以认为电机功率和体积直接对应),由此可以看出很多时候功率是第一重要的参数,它直接决定了电机能‘出多大力’,在根据重量,就可以推导出功重比这个在航模中重之又重的参数(航模对重量敏感,所以要尽可能的在有限的重量投入下产出更多有益效果)。接下来的两个重要参数就是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对于电压,多数商家给的都XXS,实际上这就是额定电压的一个变形(单节电池的额定电压X节数),由额定功率和额定电压即可以推导出额定电流。不过有些时候电机的参数并不是严格对应功率=电压X电流,再细化追究,这就又涉及到效率问题。。。。。。。
累了。。。。。我发现再说下去,恐怕还要打上几十倍的这些字都不止,知难而退吧。虎头蛇尾了,只能说抱歉了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KV是个非常不专业的参数,在航模界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商家一般都是告诉模友你就这么去做吧,也不告诉你为 ...

谢谢你的解答 !!!

网友:
线径不同。

网友(2014-06-10):
原来这么回事

网友(2014-07-13):
就是每分钟多少转

网友:
小手一抖,一分到手

网友:
脑筋急转弯。。。

网友:
kv值是算电机空转转速的,表示每增加1v电压电机转速增加多少比如 450kv  上44.4v的电池,空转速度就是450*44.4,主要看你上什么样的电池,kv值高 电池电压也高可能会导致电调过热,不对的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