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周日去试飞X3,还是失败了,各位爷来帮帮忙

楼主(2013-11-24):
飞机较上次电子设备没有任何改动,只是昨天晚上把尾管和传动轴拆出来检查一下什么原因震动,把传动轴中间那个轴承往后移了1CM,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都没动过,都是0-25-50-75-100,昨晚遥控设置了熄火开关,现在原地自旋,感度还是80,刚才试的时候慢慢往下降一直降到50的感度旋得更厉害,哪位大爷来帮看看啊
油门行程校正好像也没作用啊,油门打到最高点,接电,然后电机123叫,接着两声哔哔,油门拉倒最底,马达发出6声哔,最后长叫哔,推油门的时候还是过了50了之后动力衰减啊,是不是定速模式啦

网友A:
可怜的楼主,修正方向正确的吧?楼主用什么三轴,如果用MB的话,多看看置顶的视频教程,还有把那个训练架拆了吧,可能就是这个引起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怜的楼主,修正方向正确的吧?楼主用什么三轴,如果用MB的话,多看看置顶的视频教程,还有把那个训练架拆 ...

用的是MB,会不会是因为我设置了熄火开关用了SF那个摇杆,顺带切换到非锁尾模式了?但是进去看也不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MB,会不会是因为我设置了熄火开关用了SF那个摇杆,顺带切换到非锁尾模式了?但是进去看也不对啊
...

仔细研究一下视频吧,会不会尾巴修正方向错了。我的X5就是按照视频一步步调试的,首飞很正常

网友:
尾舵修正方向反了,MB里面调一下。

网友:
只知道锁尾有问题

网友B:
明显是设定问题,尾巴都反向了你感度设什么都没有用,先必须要正确的设定才能起飞!另外就是不要使用重复的开关。
设定影片链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116&extra=page%3D1
简单的解答:
遥控器尾舵打左直升机尾推朝右,遥控器尾舵打右直升机尾推朝左
修正正确的方向是:
手动左转尾巴,尾推向右修正;手动右转尾巴,尾推向左修正。
这样就是正确了,然后FUTABA遥控器感度大约30,JR遥控器感度68左右。
飞起来了吭一声!
Danny

网友C:
LZ,我最近也在装X3试飞中。你说的情况我也刚碰到。应该是上面大佬们所说的尾舵修中错误,你检查下飞机看尾推修正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设定问题,尾巴都反向了你感度设什么都没有用,先必须要正确的设定才能起飞!另外就是不要使用重复的 ...

这样说很明了,谢谢啊,已经按照设置了,期待下周日再去转转,对于尾舵的说法是不是打方向舵之后松开摇杆回中,尾舵也跟着回中?这是不是锁尾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我最近也在装X3试飞中。你说的情况我也刚碰到。应该是上面大佬们所说的尾舵修中错误,你检查下飞机看尾推 ...

已经按照设置,下周休息再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按照设置,下周休息再去试试

大桨和尾桨也要注意。最好做过动静平衡再上。
第一二次试飞,尾巴猛抖根本飞不起来。后面把传动轴拆出来,用胶粘死(原来是用透明胶顶住而已),然后尾感降低(我用K8)。第三次试飞可以飞起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说很明了,谢谢啊,已经按照设置了,期待下周日再去转转,对于尾舵的说法是不是打方向舵之后松开摇杆 ...

不是。摇杆回中,尾巴也回中,这是非锁尾模式。 建议仔细看看 说明书,锁不锁尾,灯的颜色不一样。。

网友:
慢慢练习吧,每次飞的时候检查一下飞机

网友:
我飞机动力更牛逼,电调油门校准后一样的油门到60就极速了,怎么校都没改善

网友:
执着的lz,试一次不行肯定是没有设置好,这样很容易翻的,得不偿失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