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控航点问题请教

楼主(2013-11-24):
  各位老鸟们,,,关于A控设置航点的问题想请教下,看了很久都没看懂说明书。。。

1、比如我想设个航点从图中的起点(西)到终点(东),我要怎么设一个航点啊?
2、能否在航点飞行时只设一个航点?
3、是不是设置好四个航点之后,飞机会先从航点1飞到航点2再到3、4,然后回家。
4、只设置一个航点,飞机到了之后是在上空盘旋呢还是直接返航?
谢谢大家啦~~~

网友A:
设置东5km南800米差不多就是了

循环飞4个航点的

可以只设置一个航点,到点盘旋

如果想到点返航就再设置一个0,0的航点就好啦

网友:
1、比如我想设个航点从图中的起点(西)到终点(东),我要怎么设一个航点啊?
2、能否在航点飞行时只设一个航点?
3、是不是设置好四个航点之后,飞机会先从航点1飞到航点2再到3、4,然后回家。
4、只设置一个航点,飞机到了之后是在上空盘旋呢还是直接返航?
谢谢大家啦~~~
针对你的几个问题
1 看图
2 可以
3 循环1234飞
4没试过  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置东5km南800米差不多就是了

循环飞4个航点的

哎 画图晚你了一步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 画图晚你了一步

手机抢楼比较快

楼主:
谢谢各位啦,已经懂了,过几天天气好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