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有充分心理准备入航拍魔。求推荐个多轴航拍用遥控器,遥控距离远,信号稳定

楼主(2013-11-24):
已经有充分心理准备入航拍魔。求推荐个多轴航拍用遥控器,遥控距离远,信号稳定.很纠结。。

网友A:
天地飞8X +Arkbird 433模块    土豪配置futaba(可换高平头)+EZ 4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8X +Arkbird 433模块    土豪配置futaba(可换高平头)+EZ 433

futaba(可换高平头)+EZ 433,具体是哪一款啊?10c?

网友:
距离远的话好像要用到切糕433,普通2.4G的只有1000M内

网友:
多轴?续航是个问题 楼上推荐的远程遥控都适合固定翼

网友:
我在用天9,感觉不错,,,,要想超视距飞行的话,建议你用433+1.2G图传,如果不超视野的话,2.4G原装控+5.8G400毫瓦图传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