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 mini cp 悬停往右前方跑 找到原因(斜盘右前倾斜) 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3-11-24):
对频后 斜盘水平 推油门 螺距上去后 斜盘会慢慢往右前倾斜 拔了电机线 主浆不转时也是这样 求解决方法 愁死了 见图

QQ图片20131124184834 -

QQ图片20131124184912 -

QQ图片20131124184918 -

QQ图片20131124184902 -

楼主:
求 解决方法

网友:
我也这个问题,请问解决了吗?我尾座很小幅度的摆动,你有吗

楼主:
我D10控 用系统微调 有点改善 和控上调微调按扭不一样的

网友:
可能是对码的问题,电池接上后迅速放平试试

楼主:
对频后放平 斜盘不斜的 一推油门 就斜 现在用系统微调 调到不论推不推油门都不斜

网友:
舵机扫齿了吧

网友:
怎么跟 烧了MOS管是一个症状

楼主:
倒底什么毛病啊

网友:
看起来像是陀螺仪因震动误判一样

楼主:
不会是震动啊 拔了电机线也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是震动啊 拔了电机线也这样

改无刷后遇到过这种情况,加油后,有个舵机,臂自己慢慢往上走。后来经过仔细排振,改善很大,但没根治,怀疑接收电路有瑕疵。
手拿着有动静,三轴会有反应,试不准确。放在桌子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无刷后遇到过这种情况,加油后,有个舵机,臂自己慢慢往上走。后来经过仔细排振,改善很大,但没根治, ...

方桌子上也这样 手拿为了拍照 我电机尾机线都拔了 没震动了 也还是这样 …D10控 辅助微调可以调到推油门还是水平 但实际飞起来效果改善也不明显

网友B:
我遇到过,问题是上电池的时候飞机有抖动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问题是上电池的时候飞机有抖动的原因

什么意思?上电池时抖动?

网友:
新人同求解释。、。、

网友:
我也有个那样的小JJ  好像还是一个型号的,  尾巴刚开始还好可玩了不久就有点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