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视眼想戴望远镜能玩航模吗?

楼主(2013-11-24):
小弟刚入魔不久  飞了几架飞机   也炸了不少次  主要是飞的太近太低 反应不过来  没办法  近视眼啊  但度数不大 也就200多度   戴近视镜也不怎么样   飞高了 飞远点看不到啊  最近想弄个单筒的望远镜戴头上 试试  看能不能飞高点 飞远点  减少炸机   大家说戴单筒的望远镜可行吗  如果可行 买什么样的   我大概看了下  觉得超广角的 小的倍数高点的 挺合适的
还有 玩飞机的是不是都是远视眼啊

网友A:
我两眼1500度照样飞涵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两眼1500度照样飞涵道

那飞远了  你怎么能看到飞机姿态  是感觉吗

网友B:
呵呵,你真的有创意,没听说过戴望远镱的,不然,等飞熟悉了,弄个图传啥的,可以飞个十几仅公里。

网友:
为什么不能,我的两眼都是400多度。飞了好几年了。夏天,用JR的航模专用遮阳镜,它可以套在近视镜外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飞远了  你怎么能看到飞机姿态  是感觉吗

不敢飞小涵道 只玩70以上的 我还有弱视 矫正之后只有0.8 所以骚年 不要纠结这个问题了 放心飞吧

网友:
才200多度也叫近视?比你度数高的有的是,照样飞,从没看到戴个望远镜。

网友:
用望远镜时,当你在镜中找到飞机时,它一定已经炸了!你知不知道,望远镜的视角有多窄?且倍数越高起越窄!还是先练下模拟器吧,200度的戴眼镜一点问题都不应该有!除非你眼镜配得有问题!

网友:
700度,照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敢飞小涵道 只玩70以上的 我还有弱视 矫正之后只有0.8 所以骚年 不要纠结这个问题了 放心飞吧
...

那飞远了飞高了  真的看不清楚了飞行姿态了 现在操控又不是很熟练  总感觉眼神不够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飞远了飞高了  真的看不清楚了飞行姿态了 现在操控又不是很熟练  总感觉眼神不够用啊

1.有条件还是尽量别玩太小的飞机
2.控制好飞机在自己可控的范围之内
3.尽量保持好姿态 比如你上一时刻飞机是平飞 那么你打副翼再拉升降 飞机应该是可以转弯掉头的 观察飞机轮廓变化就可以了 至于已经飞成一个点了  那就只能祈祷阿弥陀佛了

网友:
好有创意啊,你试了再跟大家分享!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
怎么带望远镜啊,200度不算高!

网友:
我也是近视,还是照样飞,主要是自己要有效控制飞机,别飞太远了。

网友:
我225的475,两边散光都在100以上,照样飞。。把眼镜度数控制在1.5以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真的有创意,没听说过戴望远镱的,不然,等飞熟悉了,弄个图传啥的,可以飞个十几仅公里。

圖傳這說法在這裡感覺有點兒取巧

网友:
有盲人盲飞吗

网友:
飞行姿态很多时候都靠感觉,我120级别的小电直经常飞很远,以前也经常看不清差,现在感觉好了,基本就不会了

网友:
两百度就要望远镜,有才啊楼主,我400度带上眼镜一样的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