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射降落伞装置的必要性。

楼主(2013-11-24):
       总是看到模友用飞机在高楼大厦中间飞,而且飞那么高。万一.....高空失控炸鸡,那掉下来,不亚于一颗炸DAN啊。难道没有人给这些鸡鸡配备降落伞装置吗?失控自动打开,然后慢慢降下来,省心啊。

网友:
估计想过的人多了

网友:
你说的和失控返航一个道理了

楼主:
失控返航和炸鸡直接掉下去两个概念啊。失控了还能飞,和失控了不能飞,直接坠机,后者更恐怖啊。那么高空,直接落下,后果不敢想象。

网友(2014-07-25):
这个一定要顶,苦于没有卖的,价格不是问题啊

网友A:
有啊,上千,淘宝查 多轴降落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啊,上千,淘宝查 多轴降落伞

请问下这降落伞能重复使用还是一次性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这降落伞能重复使用还是一次性的呢?

没用过也,应该是多次使用的吧,上千块就用一次,可能么

网友:
其实真正的弹射伞是不会花几个钱的,dij和零度那伞的科研人员完全是读死书的。。。

网友C(2014-08-24):
火箭也是航模啊  主要还是要找   而且徒增几百克的重量也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箭也是航模啊  主要还是要找   而且徒增几百克的重量也是个问题

网友:
求链接。一米三的伞径小了点,但是挂两个也行啊

楼主:
就跟防撞安全气囊一样,一开始只是考虑到正面的冲击,完全不考虑侧面的冲击。这样的设计人员,我真汗呀。这个开伞系统,无异于多轴的安全气囊,如果设计有效,那么炸鸡大部分都可以避免,那么必定会成为多轴的标配。这个市场有多么大?但是,这盘菜,有这么容易吃吗?人们不去自己做汽车的安全气囊为什么?因为相信厂家的测试可靠。

所以,这个伞降系统啊,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谁把这个事情看待的简单了,产品就成了鸡肋和儿戏啦,昙花一现罢了。

目前的多轴,只能算初级阶段。将来的发展趋势是把直机的变桨距的那套系统都移植过来,这样的系统会更复杂,但是效果会更好。电池的革命,将来会使得多轴无所不能。扯远了。
伞降系统的成本,不应该由降落伞和简单的系统来占大多数。而应该由充分的可靠地安全测试以及软硬件机制来占大多数。否则,就是骗局。花了大价钱,结果却起不到挽救炸鸡的效果。消费者吃亏上当。就跟去医院一样,不管能否治病,先让你花一大堆所谓的诊断费。把你的钱先赚了,然后再谈效果问题。

楼主:
不过,并非一定是多轴才需要安全伞,就是固定翼,难道不需要吗?一堆泡沫,价值上百,然后一炸,灰飞烟灭。但是现在的飞友,只顾着让飞机上去,至于下不下的来,那就放后面再说吧。有人说,连民航飞机都没有什么安全后备措施,我们何必在乎?这只能是初级阶段的现象和想法,未来,这一切会发生改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过,并非一定是多轴才需要安全伞,就是固定翼,难道不需要吗?一堆泡沫,价值上百,然后一炸,灰飞烟灭。 ...

您说的真好,鼓掌~就我所知,很多民用固定翼无人机也是用伞降,飞机载荷太大,降落速度太高容易失速,所以干脆弹射起飞、伞降,还减小了场地要求。四轴的话你说到翻转的问题这个确实不好办,单片机确实可以做到永远打开在对天一侧的伞,但是伞从机构释放到完全撑开又有一段时间,如果四轴翻转的快的话一样会打不开把伞缠进去,这个景象你可以脑补一下,国外直升机弹射座椅跳伞,首先会把直升机的旋翼炸掉,再把人带着座椅弹出来,目的就是怕削到人,多旋翼这个问题也麻烦,你也不可能把机臂给抛掉,伞线搞不好就会被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说的真好,鼓掌~就我所知,很多民用固定翼无人机也是用伞降,飞机载荷太大,降落速度太高容易失速,所 ...

所以啊,要由安全系统判断,是否该切断旋翼电机的电源来迫使它们停转啊。这样情况就能好控制一点,当然,这要在情况不可挽回的情况下才能采取这种措施,一般飞掉一个桨,或者2个桨应该由安全机构判断能否先用切换飞行模式的方案来解决炸鸡,如果不能,那么断电,弹伞。有必要的话,可以加另外一套姿态矫正系统。但这样系统过于复杂,开效果大,反而使得成本和稳定性不易保障。所以说,这个安保系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任何企图用简单方法解决的,都会栽进坑里。

但是这个系统一定会出现,一定会完善。就像汽车气囊一样,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网友(2014-12-24):
额外装一个单键紧急按钮,这样不仅失控解决了,也不用担心遥控器没信号了

网友:
这个弹射装置用舵机开启,其实很简单,可以diy的撒

楼主:
这是很SB的设计,在实际情况下,没有什么大的作用。只是利用概念搞出来的噱头,赚取大家眼球和银子的工具而已。不要看做工精细,玩具,就是玩具。

网友:
好帖!我买了伞,打算天行者1680伞降!

网友:
是多次使用的吧,上千块就用一次,可能么

楼主:
当然是多次使用的啊。一千多买个套套,你OOXX用一次?土豪也伤不起啊,何况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设计的时候,不可能不考虑性价比啊。

网友D:
玩具降落伞  开伞即爆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具降落伞  开伞即爆伞

不会吧?一次性的?这么坑爹吗?

网友:
可反复开伞的

网友:
我买的猎鹰专用伞,230元,2米直径

网友(2015-02-02):
降落伞+弹射器,用在多轴上,效果还是可以的!多一层保障!! 我自已用的就是上面那款弹簧弹射的,比DJI 气动弹射简单好用!

网友(2015-12-24):
學習了。記錄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