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王分享] 常见直机布线隐患,贴近大齿盘上方请勿走线!

楼主(2013-11-24):
借用模友dy0121的图片说明,贴近大齿盘上方请勿走线!
我最初用过这个方法,以为没有问题,至少还有量嘛!
结果一个起落下来,大齿盘已被线卡子挂出一道沟!

网友:
不干涉还行,,,

网友A:
大齿盘上面的卡子线,剪短点就行啦

网友B:
我就走那里啊,不曾有问题

网友:
谢谢经验分享,需要注意的事项确实不少

网友C:
楼主是不是用的斜齿呢?如果是,那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用的斜齿呢?如果是,那就是了~

我直齿、斜齿的机机都有。
出问题的一次是直齿,150T大齿盘。
虽然只是大齿盘被磨下去一圈,未引发事故,但多少是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走那里啊,不曾有问题

不出问题,但可能有问题,叫隐患。
倘若每次都出问题,就不用在下发文提醒了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齿盘上面的卡子线,剪短点就行啦

好比“东风大桥”(杜撰的名字,若有雷同纯属巧合)有安全隐患,
我提醒李四最好别走,李四说“没关系,我小心点就行了”。

其实旁边就是新建的“创新大桥”(仍为杜撰名字),
安全方便,开车只要多绕280米。
如果你是李四,开车,你走哪个桥呢?

水平有限,谨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出问题,但可能有问题,叫隐患。
倘若每次都出问题,就不用在下发文提醒了呵!

有图为证,扎带下端与大饼上表面间隙1mm左右,正常使用中如果还会发生剐蹭,那大饼的波动会是怎样的生猛啊

网友:
注意一下扎带的方向!楼主的图扎的方向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