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的大神们帮帮小弟。。。。。。。。。。。。。。。。。

楼主(2013-11-24):
无意间进入这个论坛看见大神们的东东太棒了,我自己做了个船两个电机和分别控制两个舵机但我不知道要用几通遥控器才可以?求助大神。最好是配什么电机和几个电调都给给意见。我的船有2KG不要快只要能动就可以了 ,遥控距离100米以上,配置价格越低越好因为是菜鸟用高配也不会。

网友:
呃。。。。
我是菜手不是高手,没看明白为什么要控制两个舵机?

楼主:
我做的钓鱼用的打窝船啊  有个舵机是用来打窝和放钩用的

网友:
为什么分别控制两个舵机?

网友:
发个图片来看看,我也在做钓鱼船,顺便学习一下!

楼主:
我只是把图纸画好  不过肯定能做出来  呵呵  毕竟做了10年的真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把图纸画好  不过肯定能做出来  呵呵  毕竟做了10年的真船了

又一位潜在的大神即将诞生

网友:
至少要3通道的 前后 左右 下料仓

网友:
哦  那简单,一个功能一通
前后一通,转向一通,放料一通,下钩一通,灯光一通……
以此追加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了  我只会造船体 对电子一点都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了  我只会造船体 对电子一点都不懂。

打窝船的话建议用多同道点的  我用6通道的天6a 以前玩飞机的 现在用来跑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窝船的话建议用多同道点的  我用6通道的天6a 以前玩飞机的 现在用来跑船

我看见有个乐迪6通的2手货要150 怎么样?
一控一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见有个乐迪6通的2手货要150 怎么样?
一控一收的

真心买富斯6通  全新的 安心点  差不了多少钱   可靠性比那个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见有个乐迪6通的2手货要150 怎么样?
一控一收的

拿乐迪你不怕失控吗

网友:
一个动力一个转向一个打窝,一共是三个通道,但市面上三通道的板控基本没了,所以用四通以上就ok

网友:
濁寶有三通呵, 13x.00. 第三通是 On/Off

网友:
两电调两电机两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