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六轴重心问题

楼主(2013-11-24):
六轴起飞时老是一边的脚架先起,好像要侧翻,是重心问题还是电机转速不同步(一边转的快一边慢?)。起飞前,我托起两边的机轴,看过平衡,基本平衡。小弟我没有经验更没有技术,希望跟前辈们学到知识。望前辈和朋友们能赐教!

网友A:
抢到地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抢沙发咯!

师长同志给些经验啊,列兵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抢到地板

连长同志,给些批评教育啊。

网友C:
正常的,飞起来就好了,起飞要果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的,飞起来就好了,起飞要果断。

感谢司令员同志的指导,我怕反过来炸鸡。电池在下面,我的机器重心布置,您觉得没问题吧?请首长指示

网友D:
今次没接错桨吧

网友E:
起飞时果断一些,离地就好了,空力地效

网友F:
LITE的通病,起飞时推油果断一些,飞起来就好了。我因为这个损失了不少桨。或者起飞前多预热一下(5分钟左右)也能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次没接错桨吧

您好前辈!我这次不会再犯蛋疼的错误了,这机器一推油,好像要侧翻,重心得怎么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LITE的通病,起飞时推油果断一些,飞起来就好了。我因为这个损失了不少桨。或者起飞前多预热一下(5分钟左右 ...

谢谢您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起飞时果断一些,离地就好了,空力地效

谢谢指教!

网友:
布线要加强呀!

网友:
交换电机电调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前辈!我这次不会再犯蛋疼的错误了,这机器一推油,好像要侧翻,重心得怎么调啊?

若确定设定正确,电机及桨也也没槁错,可果断加油离地,该不会翻,最好离地10-20cm左右便很很安全,若向某一边跑便把它拉正便行

网友:
我的4轴和你的问题一样,,也是大疆的控

网友G:
你的问题解决没有啊

网友:
我也这样,用的superx。官方教程里就有弹射式起飞,解锁,迅速推油至中线就起来了。收到风和地效等影响,越犹豫越容易翻。当然,起飞前油门行程校准,确定电机转向及桨正确是必须的

网友:
小手一抖,积分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问题解决没有啊

你好!还没有飞,怕侧翻。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好!还没有飞,怕侧翻。

我的还是一样,,你的侧倒, 我的是向前进方向倒,,看人家的多轴都是很平稳的起飞的啊,怎么大疆就这玩意呢,烦啊

网友H:
难道不知道有地效

网友I:
1.起飞要果断一点是一方面,
2.可以在机架中心位置装一根线,每次起飞前用线提起机架试试,看看重心有没有偏,(每次飞下来换电池后我都要提线试试)
3.还有就是一定要做桨和电机平衡,这样的机机很稳,
4.不要上电后就起飞,等过一两分钟再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还是一样,,你的侧倒, 我的是向前进方向倒,,看人家的多轴都是很平稳的起飞的啊,怎么大疆就这玩意 ...

我刚才试飞了,你可以这样飞,先慢慢推油,等螺旋桨都转动时,***推油至50%,绝对平稳!但是你得排除平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1.起飞要果断一点是一方面,
2.可以在机架中心位置装一根线,每次起飞前用线提起机架试试,看看重心有没有 ...

经典!我就是犹豫,不敢推杆。刚才试飞推杆到50%起飞,很平稳!您的指教,很受用!我都记住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1.起飞要果断一点是一方面,
2.可以在机架中心位置装一根线,每次起飞前用线提起机架试试,看看重心有没有 ...

请教下电机平衡怎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H:
难道不知道有地效

您好!我真的不知道,我刚才试飞成功,就是推杆犹豫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真的不知道,我刚才试飞成功,就是推杆犹豫的问题。

歪了 打一点舵修正 然后就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歪了 打一点舵修正 然后就起来了

谢谢!下次我会注意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请教下电机平衡怎样做?

专业的电机平衡我们没法做,设备贵啊,
我们可以做一般的,网上有个手机软件,叫“振动监测”,可以监测X,Y,Z三维方向,安装在手机里,开单个电机,
把手机放在机臂上,看振动曲线,再在电机上贴小片纤维胶带,方向位置只能试了,
振动曲线变得大了就贴反方向,这样多次后,直到振动曲线变得很平缓,
贴的位置我现在只有这种试的方法,有哪位高人有好的方法请告知一声,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专业的电机平衡我们没法做,设备贵啊,
我们可以做一般的,网上有个手机软件,叫“振动监测”,可以监测 ...

很感激您的指点!很受用!

网友:
果断起飞
飞起来就没事了
起飞瞬间果断点

网友J:
机架,电调好像和我的一样,ATG650 好盈天行者20A 电机是2216吗?多大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机架,电调好像和我的一样,ATG650 好盈天行者20A 电机是2216吗?多大的桨?

电调40A,1045桨,郎宇KV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