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大齿盘不同心!

楼主(2013-11-24):
         今天发现500的大齿盘如图:红点标记处与电机齿咬合得比较紧密,而另一边则大约有0.1毫米的虚位!为了证实不是轴承及轴承安装座的问题我重新调转了180度安装轴承座,结果仍然是红点标记处与电机齿咬合得比较紧密,而另一边则大约有0.1毫米的虚位,这就证实了此大齿盘不同心!这个问题会不会就是机子高频震动一直解决不了的原因呢?想问一下大家你们的大齿盘是否也存在这个问题?

         我试了5个新的大齿盘都是不同心的!买亚拓原装是不是就可以?

网友A:
介个用亚托的会好那么一点,现在不都流行斜齿吗?换斜齿更好

网友B:
斜齿的如果同心度不好,,问题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介个用亚托的会好那么一点,现在不都流行斜齿吗?换斜齿更好

我也考虑过斜齿,只是想弄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斜齿的如果同心度不好,,问题更大,,,

我换了新的单项轴承,结果震动反而大了一些,说不定高震还真是大齿不同心造成!

网友C:
再正常不过了,注塑的齿轮都这样,只要最紧的地方调好齿间隙就行了,只管飞便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正常不过了,注塑的齿轮都这样,只要最紧的地方调好齿间隙就行了,只管飞便是了~

哦...正常的啊!!

网友D:
除非是CNC的齿轮,都会有或多或少的不同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非是CNC的齿轮,都会有或多或少的不同心的

按说注塑的模具应该是CNC的吧,应该不至于啊!不是行家真搞不懂!

网友:
即难发现了那个点,用锉刀DlY一下就行。

网友E:
非某的500大齿精度还行,飞某,富某的都不行!

网友F:
LZ太执着了。基本所有人都是不同心圆的飞过来的。最紧那边调好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某的500大齿精度还行,飞某,富某的都不行!

我的正是飞某的,唉....!

网友:
除了非某那只能买鸭子的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太执着了。基本所有人都是不同心圆的飞过来的。最紧那边调好就行。

本想再入一台新机,但震动源没找到心里不舒服,也许这就是强迫症吧!

网友G:
飞越的大齿盘是不同心,我准备改用亚拓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飞越的大齿盘是不同心,我准备改用亚拓的了。

亚拓的大齿盘也是注塑的吧,几十块一个桑不起,CNC的还差不多!

网友:
亚拓新的黑色的CNC的,会好点

网友H:
yt的也就那样了也会有一点,买过深圳磨有之家的不错不过很久了不知道还有没,

网友:
用好的贵的  就同心了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yt的也就那样了也会有一点,买过深圳磨有之家的不错不过很久了不知道还有没,

OK,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