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飞控 四轴,油门慢慢加大,刚离地就感觉要反了翻了,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3-11-24):
大疆飞控 四轴,油门慢慢加大,刚离地就感觉要反了翻了,是什么原因呢? ,向前面翻 需要怎么调整 IMU

楼主:
大疆飞控 四轴,油门慢慢加大,刚离地就感觉要翻了,是什么原因呢? ,是向前进方向翻 需要怎么调整 IMU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疆飞控 四轴,油门慢慢加大,刚离地就感觉要翻了,是什么原因呢? ,是向前进方向翻 需要怎么调整 IMU

你只是感觉要翻,那就拉升降杆,修正JJ水平,别让他往前翻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疆飞控 四轴,油门慢慢加大,刚离地就感觉要翻了,是什么原因呢? ,是向前进方向翻 需要怎么调整 IMU

用你的爪子或叫人帮忙,检查过打杆,JJ运动方向是否正确了没?

网友:
1、调整好四轴的重心
2、起飞时推油果断一点,离地就好了。

网友A:
油门行程设过了?确定电机转向正确,桨正确。都确认过就果断推油吧

网友:
一定是电机转向或者桨的问题

网友:
LZ你用的是什么飞控,V2,WKM都是有半自动起飞的,LITE好像没有,推油要果断。

网友B:
这问题我试过。是飞控接电调线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我试过。是飞控接电调线接错了。

不是 前进方向左2 右1  后退方向左3右4吗,然后连飞控的M1-M4连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设过了?确定电机转向正确,桨正确。都确认过就果断推油吧

,,怎么不向其他飞控那么平稳起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设过了?确定电机转向正确,桨正确。都确认过就果断推油吧

这个说的对 不是桨弄错了 就是重心太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疆飞控 四轴,油门慢慢加大,刚离地就感觉要翻了,是什么原因呢? ,是向前进方向翻 需要怎么调整 IMU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就是起飞的时候  机尾先起来  于是不再敢给油门  电机  交换了    电调油门行程调试了   imu跳了   将没错  电机运转没错  问题依然存在

网友:
是向前进方向翻 需要怎么调整 IMU
垂直升降有没有会不会侧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就是起飞的时候  机尾先起来  于是不再敢给油门  电机  交换了    电调油门行程调 ...

就是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烦死了

网友D:
不用管它,猛推油门儿(如果你认为线没接错、桨没装反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管它,猛推油门儿(如果你认为线没接错、桨没装反的话)!

好多晚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不向其他飞控那么平稳起飞啊

我用superx,慢慢推油很容易翻,弹射式起飞很有必要

网友:
可以试试用零度的,零度的感觉比大疆的好,

网友:
可以自己拿着飞机,让别人操作遥控器,测试一下控设置对不对
还有就是机器安装时一般不能保证绝对平衡的,起飞瞬间有小偏差很正常
刚离地的一瞬间千万要果断点,不要太肉,否者很容易翻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就是起飞的时候  机尾先起来  于是不再敢给油门  电机  交换了    电调油门行程调 ...

这个问题弄得我难受啊,这段时间一直放着没有继续研究了。很多原因都找了  还是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