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有用过的吗远程电压报警

楼主(2013-11-24):
有用过的说下,TB搜远程电压报警,这靠谱吗

网友A:
刚刚看了优酷的视频,说如何使用,看得我对它有点失望,设定好像好不人性化。

找到使用说明了:

型号:DLD280

产品特点:

1.飞行时实时回传动力电池的电压值

性能参数:

输入电压:3.7-9.6V

检查电池电压围:3.3V-50.4V(锂电1S-12S)

重量:2g克

天线长度:17.2mm

报警值档位设置:

  • 接收器,按住开关上电,接收板上的LED灯长亮,
  • 按一下开关,“B”响一下为1档,低压档(1S的报警电压值:3.3V)
  • 再按一下开关“BB”响两下为2档,中压档(1S的报警电压值:3.5V)
  • 再按一下开关“BBB”响三下为3档,高压档(1S的报警电压值:3.7V)
  • 在要设定的档位上等3秒钟后有一声“B”响,为确认声音,同时接收板上的LED灯闪亮,这时报警参考电压值设定完成

参考电压报警值算法:

(按1档算法:1S:1*3.3=3.3V, 2S:2*3.3=6.6V, 3S:3*3.3=9.9V,…)

(按2档算法:1S:1*3.5=3.5V, 2S:2*3.5=7V,   3S:3*3.5=10.5V,…)

(按3档算法:1S:1*3.7=3.7V, 2S:2*3.7=7.4V, 3S:3*3.7=11.1V,…)

     电池电压值降到这个值接收器就会发出报警声音.

通讯方法:

  • 发射器接上电源,发射器上的LED灯慢闪;
  • 接收器接上电源,接收器上的LED灯慢闪;
  • 等5秒钟后接收器上如果有一声“B”响后,发射器上的LED长亮,接收器上的LED快闪亮,表示通讯成功;被测电池电压还没有连接正确;
  • 如果接收器上有响两声“BB”,表示通讯和被测试电压正常;
  • 如果接收上面的LED不亮表示没收到信号,通讯错误;
  • 如果一边掉电后,另一边也要重新上电才能正常通讯。

正常使用方法:

  • 接收器先要设置报警值档位,只要设置一次就可以,里面会有记录.
  • 发射器要先接上要测试的电池后,再对发射器接上电源。(这很重要)
  • 接收器接上电源,等听到“BB”两声响后,通讯和被测试电池正确连接上,可以正常工作了。(参考通讯方法)
  • 当发射器检测到电池电压降到参考电压值时,接收器就会发出连续的“BBBB…”报警提示声音,提示电池电压到了参考电压值了。

警 告:

要求被测电池为满电状态,

备 注:

发射器一块,接收器一块

技术参数:

工作电压:4-9.6V
报警电压范围:3.3V-50.4V(锂电1S-12S)
重量:2g
天线长度:17mm
附件:
包含:
1 x 发射模块
1 x 接收模块

网友:
一顶二拿三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看了优酷的视频,说如何使用,看得我对它有点失望,设定好像好不人性化。

找到使用说明了:

多么详细的贴,要顶的!

网友:
个人觉得没什么必要,自己要对自己JJ的性能了解,上天后差不多自己的会想着下来了。对于新飞机首飞时间不要太长,慢慢的也就摸清它的耗电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