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电机轴跟轴对好呢?

楼主(2013-11-24):
怎样把电机轴跟轴对好呢?

网友:
使用对轴器
或者买虾哥那种一体化的 简单 方便

网友:
把船竖起来垂直对轴,你试试吧。

网友A:
软轴还是硬轴,我一般是不上联轴器对,这样比较好对一些

网友:
同问!老是对不好,偏得

网友B:
我这个就是为新手对轴而设的。

网友:
买个带对轴功能的电机架吧

网友C:
轴对的准不准直接影响着电机的工作效率 最简单的就是买个对轴器 以后装船方便狂飙模型有对轴器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就是为新手对轴而设的。

你这个能不能做成有刷775电机用的呢?我主要用有刷电机的,我知道你这个主要用在特定型号的无刷电机上吧?如果可以订做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对的准不准直接影响着电机的工作效率 最简单的就是买个对轴器 以后装船方便狂飙模型有对轴器卖

请问对轴的顺序是怎样的呢?例如电机座跟轴套管,应该先固定那一个?我是新手,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轴还是硬轴,我一般是不上联轴器对,这样比较好对一些

我的是硬轴

网友D:
虾哥你的一体轴有装36系电机的吗?,电机轴5mm,电机螺丝间距25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就是为新手对轴而设的。

很不错 我也买的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虾哥你的一体轴有装36系电机的吗?,电机轴5mm,电机螺丝间距25mm

这套轴系由2212电机到3674电机都可以用。已经卖出1000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