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问个问题

楼主(2013-11-25):
请问有没有高手试过用船用的无刷电调折掉水冷套加散热片用在车上呢?不知道可不可行,因为手头上有闲置船用的水冷电调,车上的电调前二天坏了。想改在车上用。请高手或试过的回答。非常感谢!!

网友A:
船用的没有刹车的就算不烧鸡亦都比较危险。

网友B:
把水冷换成散热片可以用 但要有 倒车和刹车模式吧 要不就会有撞车的节奏啊

楼主:
谢谢二位,水冷电调到是有倒车的,不过没刹车!以经买一个新的了,想想还是不折腾了。麻烦。

网友C:
反正又不是去比赛,你自己玩玩买个车子电变跑跑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