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块钱以内自制一个frsky电池电压传感器,非常简单,人人都会做

楼主(2013-11-25):
此传感器支持frsky系列带AD口双向接收机(A1、A2),使用电阻分压电路实现0-3.3V电压,接收机获得模拟电压后会转为数字信号回传给发射机,和原厂电压传感器功能相似

第二集出炉了,传送门:1块钱以内自制传感器之二*****一个frsky温度传感器,非常简单,人人都会做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8686

遥控器有语音功能,设置好报警电压,电力不足的时候会有语音提示,其实bb响就很实用了,这个也是为了测试一下双向传输的效果,玩的高兴就好

回传电压显示在遥控器上 上面是接收机电压(双向接收自带功能),下面是电压传感器显示电池电压

万用表测量比较数据很准确

没找到3.3k电阻,拿个10k可调暂时代替一下(调到3.3k)

背面,样子不好看,大家将就看吧

模友提供的电路图,支持最大3S电池的电压监测

由于frsky接收机AD口最大接入电压为3.3V,那么使用上面的电路接3s电池输出为3.3V以内,但4、5、6s的电池输出电压会高于3.3V,如何让电压传感器支持更高电压的电池呢

网友又提供了新的数据,把R1替换成15k、18k、22k分别可以支持4s,5s,6s电池电压

那就好办了,做个开关选择电池类型,把4个电阻一起用上,使用dip开关选择不同档位开关,支持不同电压的电池,按下图的方式焊接即可

网友:
回传挺好的,话说回传开了会影响极限控制距离吧?因为是双向通信对数据包的质量要求更高,直接导致距离缩短

飞了这么多年一直是单向,思维定势了。

网友A:
技术很牛比,实际飞行意义不大,除非你你能脱控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很牛比,实际飞行意义不大,除非你你能脱控飞

说的有道理,其实bb响就可以,不过这个不用看遥控器啊,设置好报警电压,有语音播报呢,为了玩而玩,何必认真呢

网友B:
控用着怎么样呀?

网友:
技术贴 顶你

网友C:
没用过这个控,但有个问题想问楼主,接收机是怎么判断接的是几S的电池?因为都是分压到0~3.3v的范围,是遥控那边需要预选电池的S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这个控,但有个问题想问楼主,接收机是怎么判断接的是几S的电池?因为都是分压到0~3.3v的范围,是 ...

对,遥控器上设置取值范围,比如用了6s的电池,那么最高电压为4.2*6=25.2,就设置上限为25.2,遥控器会根据3.3V比例计算当前电压值,这个需要根据实际万用表测量的电压设置,会很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用着怎么样呀?

越用越喜欢,在遥控的功能上可谓 天马行空,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任何其它遥控上想实现但又被限制无法实现的功能,在这个控上都能实现

这里特别说明一下,不是说这个控的硬件无敌,而是老外这套开源固件无敌,frsky把两者整合,结果的确是出了个神级的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越用越喜欢,在遥控的功能上可谓 天马行空,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任何其它遥控上想实现但又被限制无法实 ...

固件要是有中文的就好了  手感怎么样 做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件要是有中文的就好了  手感怎么样 做工呢

说实话这个控是良心控,全轴承摇杆手感很好,6个三段开关 1个两段 1个回弹 2个正面旋钮 2个侧边旋钮,单发射16通道,配外置高频头可以32通道,反正到手这个控后,真实对别的没兴趣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说实话这个控是良心控,全轴承摇杆手感很好,6个三段开关 1个两段 1个回弹 2个正面旋钮 2个侧边旋钮,单发 ...

介绍参考这个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3125

楼主:
关注的人很少啊,看来还得多做点实用的玩意

网友D:
接收机是怎么判断接的是几S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收机是怎么判断接的是几S的电池

接收机上是个通用的 A/D转换口,输入电压0-3.3V,转换为8位数据回传给发射机(0-255),发射机选择线性电压的范围,比如接3s电池,就选最高12.6V,6S电池就设置电压上限为25.2V,很准确的,这个模拟口可以根据自己需要把任何需要回传的参数用0-3.3V的模拟信号输入,在发射机可以自由设置,比如,温度等

网友(2014-04-04):
版本太有才了,顶一下。

网友E(2014-05-09):
引用 楼主:
接收机上是个通用的 A/D转换口,输入电压0-3.3V,转换为8位数据回传给发射机(0-255),发射机选择线性电 ...

你钻研 X9D 很早 呢

温度 和 电压——你 都做了 。

请问有:RPMS -01 转速传感器 的 电路图 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钻研 X9D 很早 呢

温度 和 电压——你 都做了 。。

这个还真没研究过

网友F(2015-01-13):
請問樓主 x8r有ad 接口可插嗎?還是別的接收機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樓主 x8r有ad 接口可插嗎?還是別的接收機可用?

X8R没有AD口

网友(2015-12-05):
电容能用47uF代替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说实话这个控是良心控,全轴承摇杆手感很好,6个三段开关 1个两段 1个回弹 2个正面旋钮 2个侧边旋钮,单 ...

我的d10刷机后也是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了,也是拜开源固件所赐。与你的控差别主要在通道没你多(只有12通道,但一般够用,再说更多通道的接收机我还不知到哪里去买),开关旋钮没你多(但已经用不完了),再就是没有语音(这个属于锦上添花项目),但价格比你的便宜快一半。

网友H:
楼主第一个图中,到地的那个1K电阻(R3)是干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第一个图中,到地的那个1K电阻(R3)是干啥的?

R3那个说实话是没啥用处,发帖时还不太懂分压电路,直接复制过来的图,然后照葫芦画瓢搞了个多段的,现在看来那个电阻是多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R3那个说实话是没啥用处,发帖时还不太懂分压电路,直接复制过来的图,然后照葫芦画瓢搞了个多段的,现在 ...

如果仅仅是分压的话,那个电阻显然是多余的!

网友I(2016-04-10):
请教为何两个地之间要接1K欧的电阻

楼主(2016-09-27):
引用 网友I:
请教为何两个地之间要接1K欧的电阻

哎呀,那时这个是从老外那里抄来的,现如今发现这个电阻串在地这里是增大了分压比,应该是错的,应该去掉

网友:
用x系列双向接收机还可以回传飞控数据...超视距飞行很有用, 图传丢信号时看着数据还能飞回来.

网友J:
请问我用14SG的控,接frsky 8 通道的接收;可以实现电压回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我用14SG的控,接frsky 8 通道的接收;可以实现电压回传吗

还真不行,frsky自己的协议回传很万能,  可是frsky制作的futaba兼容接收机,几乎都是单向的

网友(2017-06-08):
由于frsky接收机AD口最大接入电压为3.3V,那么使用上面的电路接3s电池输出为3.3V以内,但4、5、6s的电池输出电压会高于3.3V,如何让电压传感器支持更高电压的电池呢

把传感器+极插多S电池平衡头的第3S的所在口处

网友:
请问有没有办法做futaba的回传?

网友K(2018-05-08):
强力顶帖!另外想请问一下,Frsky XSR 的 AD接口在哪里啊?找了原厂的图都没看到说。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强力顶帖!另外想请问一下,Frsky XSR 的 AD接口在哪里啊?找了原厂的图都没看到说。

这是老帖了,FRSKY的D系列接收机基本都有,接口名叫A2,那么XSR、X6R也有A2接口,X8R是不带这个接口的,因为官方出了新的数字协议传感器flvss和mlvss,可测多节电压传感器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是老帖了,FRSKY的D系列接收机基本都有,接口名叫A2,那么XSR、X6R也有A2接口,X8R是不带这个接口的, ...

感谢你的回覆。只是你说 XSR也有 A2接口,但是我抓到的图好象都没有标示 A2接口。请问你了解要怎么判断 A2接口在哪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谢你的回覆。只是你说 XSR也有 A2接口,但是我抓到的图好象都没有标示 A2接口。请问你了解要怎么判断 A ...

哎呀实在抱歉,我记错了,是X4R,X4R带AD输入,但名称叫不A2,叫Ain,那么可以使用这种外部分压的方法自制电压回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