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求助,关于我涵道飞机老是会侧向左右两边的问题。

楼主(2013-11-25):
飞机是70涵道T45,涵道用的是蓝岱4s多叶的。
一开始因为涵道装不进去所以把涵道装在了出气口的最前沿,从那里把涵道塞进去,然后去飞发现在飞行的过程中飞机会突然一头侧向一边,有时候左边有时候右边,高速比较不会低速次次滑翔的很好的突然就侧向一边了,应该不是失速飞行速度还是可以的。
后来以为涵道装那里不行就拆开把涵道的唇口拆了装在飞机规定位置去飞还是这样,后来把副翼舵机(一个舵机控制左右副翼)换了,换了银燕的8克舵机还是不行,之后又把机翼完全和飞机粘住和换了个接收还是不行。
现在完全没有办法了,想换一台T45又发现好像70的T45只有这个厂家的,心里有阴影不敢换,所以问问知道的人分析一下看看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求视屏!~~~是加油的时候左右晃,油门保持的时候又不晃了?????

楼主:

是突然侧向一边不是晃,高速低速带油门不带油门都会,类似失速

网友A:
是不是舵机抖舵了,换个电调接收试试

网友B:
地面測試時加油門看看會不會舵機會不會抖,之前也是飛起來很穩突然會晃幾下,有一次起飛直接就翻了,地面接電推油門一測果然舵機抖了,不推油門舵機測試是正常的,後來換一顆正常舵機就OK了!  不過我想翼展越大飛行姿態會越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舵机抖舵了,换个电调接收试试

电调没有换,我在想除了飞机只有电调和涵道没有换,回头看看换个电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面測試時加油門看看會不會舵機會不會抖,之前也是飛起來很穩突然會晃幾下,有一次起飛直接就翻了,地面接電推 ...

舵机我换了一颗了。在地上好好的,不会抖舵,一直搞不懂,唉,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C:
接收信号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信号不好

这个是我一直在想的问题,按理说不会的,可是我的接收机是连着电池一起放的,后来我换了个接收机还是这样…下次换个地方试试。

网友D:
估计是干扰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难,坐等高人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干扰

我也是想过,可是遥控距离不远,而且接收也换过了,在考虑是不是应该把接收位置换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视频看看

没视频呢,有早都上了。。。

网友F:
我的经历是主翼和副翼强度不够高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但症状比较轻微,翼面发生变形,相当于给了个横滚的量,飞机也随之发生摆动,或左或右。希望给楼主个参考。

网友G:
楼主飞机的重心放在什么位置,某盛的T45我飞了一年多了,重心要放在辅助进气口附近。去年首飞的时候重心靠后了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经历是主翼和副翼强度不够高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但症状比较轻微,翼面发生变形,相当于给了个横滚 ...

都不敢暴力,飞的时候不会弯,还是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飞机的重心放在什么位置,某盛的T45我飞了一年多了,重心要放在辅助进气口附近。去年首飞的时候重心靠后 ...

你到提醒我了,也重心在机翼前沿的3分之1处,平飞很好不会抬头,我看看把电池再放前或者后一点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到提醒我了,也重心在机翼前沿的3分之1处,平飞很好不会抬头,我看看把电池再放前或者后一点看看

友情提示,涵道的重心位置相对塞斯纳这类飞机重心位置会靠前很多

网友:
失速可能性很大

网友H:
没考虑过飞的因素????我只会在有风的情况下会左摇右晃的。

网友:
这问题我碰上几次了,我是很厉害突然飞机直接往一边扎下去,幸亏给拉回来了,也是这个t45,第一次以为是我操作失误,第2次 第3 我看清楚了,好好的突然一边就下去了,我还和朋友说这有鬼,以后不能来这玩了,后来得出结论是接收机在那个场地收到干扰。我换了接收机就好了。按你的配置如果中油门还歪不是失速

网友I:
翼面变形也会造成一边去,不过你是2边都会倒那么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检查下舵机有没抖吧,还有我说的接收机收到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考虑过飞的因素????我只会在有风的情况下会左摇右晃的。

不是风,有风的时候我也飞过,最多是飘不会突然侧向一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翼面变形也会造成一边去,不过你是2边都会倒那么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检查下舵机有没抖吧,还有我说的接收机收 ...

考虑了很多问题,我现在看看是不是把接收机的位置改改,因为换了个接收机也是这样。
动力不是问题,失速我也知道,这样子像突然失速,但是不科学,因为高速也会发生,我一直想是不是舵机和接收或者电调问题,电调供电不行导致接收机信号接收范围之外就可能会影响副翼,舵机不够力也可能,哎,飞机这个东西就是要慢慢排查。。。

网友J:
遥控器是什么,遥控器有没有长时间飞行过

楼主:

引用 网友J:
遥控器是什么,遥控器有没有长时间飞行过

14sg,遥控器没有问题,飞其它固定翼直升机都没有问题。

网友J:
引用 楼主:
14sg,遥控器没有问题,飞其它固定翼直升机都没有问题。

看了下你的描述,具体不好说,但是提醒你一下并不是看起来很快就不失速
失速点是由重心决定的。突然歪向一边排除其他原因的话,八成是失速造成的

如果是我,先测量一遍重心,尽量往前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了下你的描述,具体不好说,但是提醒你一下并不是看起来很快就不失速
失速点是由重心决定的。突然歪向 ...

谢谢你的提议,对我帮助很大,我觉得重心也是有很大问题,我调前面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