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的天线断了,我索性把天线藏机身里面怎么样?

楼主(2013-11-25):
我把它藏成这样行不?我用433转发,所以2.4g的距离上不是很讲究。50米就可以了。

但是有人说这样干扰主板?

网友A:
只要馈线不跟内部的零件什么的碰到一起,干扰自身主板的说法纯属扯蛋

网友B:
这方面我不专业。只是想既然能放到机身里面,众多厂家为什么还要把遥控器天线弄到外面?感觉放在外面总是有道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方面我不专业。只是想既然能放到机身里面,众多厂家为什么还要把遥控器天线弄到外面?感觉放在外面总是有 ...

放外面是不让主板遮挡住,主板大部分是覆铜板,会吸收或者阻挡反射电波的。所以放外面比放里面广播信号范围更广。楼主只要五十米范围,估计放里面就算发射出去的信号被削弱估计五十米还是能做到的。最主要是不能碰到主板上或者电路上的其他零件不然会可能造成短路啊什么的。JR有款遥控器天线也是内置的。只不过内置在提手和头顶部位这样就没有被电路板直接阻挡向上范围内的无线电波信号了。

网友:
天线靠边放,完全可行!一点问题不会有

网友:
所以楼主天线最好也放头顶部分。而且快线突出来的内芯部分不要弯折,那一段是要跟地线也就是线芯外围那层做振荡的。有长度要求的。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了,天线本身就是向外辐射电磁波的,你放在里面能保证对板子上的信号没影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馈线不跟内部的零件什么的碰到一起,干扰自身主板的说法纯属扯蛋

那我热缩管之就行了呗

网友:
真怕干扰的话直接一张锡箔或者铜箔覆盖在主板上加个屏蔽就OK了

网友:
淡定 50米肯定行

网友:
神控就是神控 同D10

楼主:
行了,实验了不行。太可怕了。突然就没信号了。还是得弄上那个天线。放机身内的策略失败。

网友:
我感觉还是漏在外面  用个吸管套上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