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图传1.2G/2.4G/5.8G、800mw/1.5W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11-25):
我是
FPV
新手,最近想搞个
图传
回来折腾下,上淘宝一看设备太多了,其中就又1.2G/1.5W的,还有2.4G/5.8G/600mw/800mw/1w,请问这些数值是什么意思?听说1.2G图传是违法的,求解
以上这些那个效果好同时接受距离远能长期使用的,请老鸟指点,谢谢

网友A:
首先FPV是违法的。。。要考虑不违法,就洗洗睡吧。

网友B:
多少多少G是频率,多少多少mW或者W是功率。

网友C:
不明觉厉,提手拿分。

网友D:
1.2G 1W 罗美最好的选择

楼主:
我今天了解了一下,都说1.2的传输效果好,但是好像不是很合法,所以使用需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