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齿轮问题

楼主(2013-11-25):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我的futaba舵机好几个都坏了齿轮,但是x宝上的齿轮又不敢买,虽然都声称是原装的,但是总觉得不踏实,大家能不能推荐个信誉好的店家,保证是原装的。

网友A:
确实有这问题。都说是原装的,我就买到过,装不到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有这问题。都说是原装的,我就买到过,装不到一起的。

我买了两套,结果买来发现是假的,还跟我保证是原装正品

网友B:
没遇到过请问是什么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过请问是什么齿轮

futaba s9257的齿轮

网友:
高安 双天都是名店其他一下子想不起

网友C:
还有功课没做 我还等着

网友:
买那个35的就可以呀,还有一样的东西卖25的,装起来还可以。
但是如果你用碳杆做尾拉杆你就是装了原装的,炸鸡也是很容易扫齿。建议用钢丝做拉杆,这个软,有缓冲。

网友:
还不如再买一个国产优质的舵机,性价比高,不用在哪里为几个齿轮为难

网友:
我买了85元的9257,锁尾也是刚刚的,就是有点发热,除了跟马达链接的那个齿轮是塑料外,其他齿轮是金属的。金属齿由于精度问题和惯量大没有塑料的顺滑。
原装的9257炸鸡就扫前2级齿轮,不敢用飞越的16元碳拉杆了,换成软一点的拉杆,现在不扫齿了。

楼主(2014-03-17):
引用 网友C:
还有功课没做 我还等着

不好意思,一直没给你回复,实在抱歉,我已经拿到了电机参数,如何给你?有邮箱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一直没给你回复,实在抱歉,我已经拿到了电机参数,如何给你?有邮箱吗?

好的 你有我的QQ号发邮件就可以,有9257的数据吗?一起给我麻烦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 你有我的QQ号发邮件就可以,有9257的数据吗?一起给我麻烦了。 谢谢

你的qq是40开头的吧?你要9257什么数据?是9257电机的数据吗?(邮件已发送,请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qq是40开头的吧?你要9257什么数据?是9257电机的数据吗?(邮件已发送,请查收)

QQ是2215500219 对9257电机的数据。

网友:
高安店靠谱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