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550eDFC安装730MX电机

楼主(2013-11-25):
      亚托550eDFC使用600MX(1220KV)电机时,一直感觉动力不足,做个侧摆都明显掉高度,新款550eDFC使用了730MX电机,但老款550eDFC使用730MX除了换730MX马达外,还要换马达底座、16T马达齿和侧板,特别是换侧板增加了费用,换下来的侧板又闲置没用,本人自己动手,在老款550eDFC侧板基础上进行改装,顺利安装了730MX电机,改装侧板数据和模友们进行分享。经试飞730MX电机果然动力强劲,而且发热较低,非常不错。

把侧板红色区域的碳纤板去掉,上侧按5mm两侧按16mm进行切割。

600MX和730MX马达的对比,730MX比600MX要粗短些

这是安装好后的效果。

网友:
不得不顶。楼主脑子很好用嘛!

网友:
顶楼主,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不错,节约了几百啊

网友A:
楼主请问马达座不用换吗。只需挖孔,换马达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马达座不用换吗。只需挖孔,换马达齿即可?

必须要换马达座和马达齿哈!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B:
新馬達座與舊馬達座的螺絲孔位一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馬達座與舊馬達座的螺絲孔位一樣嗎?

孔位一样的!

网友(2014-01-13):
我也这样改了,哈哈

网友:
新款的马达固定座和老款的马达固定座孔位是一样的,为什么还要换新的马达固定座?
把730mx马达能固定在老的马达固定座上吗?

网友C:
新的马达固定座和老的有什么区别?请教楼主,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的马达固定座和老的有什么区别?请教楼主,谢谢!

电机安装孔位不一样,旧款马达座安装不了730电机。

网友:
730MX确实不错。暴力了很多

网友C:
谢谢楼主,这么说由于电机安装空位不一样,730mx的马达必须换新款的马达固定座,
那么楼主的1.6mm的侧板换了2.0mm的了吗?
1.6mm的侧板加工一下,换个新的马达固定座,能加装730mx马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这么说由于电机安装空位不一样,730mx的马达必须换新款的马达固定座,
那么楼主的1.6mm的侧板换 ...

我的侧板是2.0的,所以1.6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2014-05-29):
你好,看你升级550电机的帖子,也想升级。但有亮点疑问请赐教:1 升级730mx电机,动力是否提升很高?90a的电调能行吗?直接升级,电调不需要改设置吗?
2 看你出550这款机子,什么原因?能告之吗?谢谢。
手上还有730电机吗?有意收。

楼主:
动力比以前有些提升哈,不是很显著,90的电调够用了。出550是因为入了亚托600,600和550比动力才是显著提升哈!

网友D:
效果如何

网友E:
要是我,就不会这样搞了,新的550把电池下装,这样在炸机时,极大地减小了损坏电池的机率。这是我最喜欢的。

网友F:
我550用是的就是600MX,感觉非常暴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