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小三轴调试求助!

楼主(2013-11-25):
周末又是很忙,主要是家里的娃,他醒着,一切是他;他睡了,开始弄家务,好不容易有点空了,往外一看,尼玛西北风那个吹~~~

到了5点多,又有点空,果断提机出门,老天爷真给力,风不大,果断给了我不到3分钟时间,然后就黑了,然后看不清姿态,拉回来是机尾过低,扫地了,直接断了一片尾桨~~

好了,回到正题:

新装的250级,银燕08DE数字斜盘,亚拓425M锁尾,华科尔2618小三轴,经过简单调试,可以平稳升空,但是在空中打副翼或升降,飞机都像喝醉酒一样乱晃,很难控制,小三轴的各项旋钮基本都在50%位置,控上锁尾感度在70;

通过潜水,有大大说2618设计为带动模拟舵机,而现在的数字舵机速度过快,造成修正速度超过预期,造成过度修正,所以不稳乱晃,需要把balance delay参数调大;
于是乎,我调整到100%的bala delay试试,发现依旧乱晃;

再于是乎,我就一通乱调,最终发现通过降低舵机总行程,貌似可以稳定些,但是灵活度基本丧失,因为舵量打满时,舵机只动作一点,这样只是回避了过度修正问题,可是没法正常飞啊~~

所以在此求助,这种小三轴的参数搭配那种好些啊?自己调的时候很惨,只能瞎猫撞死耗子,有一次不知弄了啥参数,启动未离地就直接左倾扫桨,郁闷啊~~

请大虾们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楼主一起学习!!!

我晕~~我还以为有人帮忙回答了呢~~

楼主女喷油很漂亮啊,感谢帮顶!

网友:
关注,我的2702也比较怪异,副翼感度调节会影响锁尾

网友:
我这边进行的还比较顺利。

目前配置:
电机:亚拓250sp
电调:飞越30a
舵机:410m*3
尾舵:425m
3轴:2618V

昨天晚上测试了一下改无副翼头后可以达到+-11度。
目前从马达本来是想用飞越的那款。可惜相比之下震动大了。。
另外用的是2801 所以sub内置微调与其它控不同,昨天试了很多组合,基本在50% 0螺距的时候 舵臂水平。十字盘在导轨中点并水平。
用手***晃动机身,目测修正速度理想。

楼主:
可是,你还没飞起来啊~~我都用50%的参数能顺利垂直起飞,问题是打舵时乱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你还没飞起来啊~~我都用50%的参数能顺利垂直起飞,问题是打舵时乱晃~~

不打舵时平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打舵时平稳吗?

很平稳的,我分析问题就出在数字舵机动作过快,三轴要反复纠正一个过度修正的平衡动作,导致乱晃,如同喝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平稳的,我分析问题就出在数字舵机动作过快,三轴要反复纠正一个过度修正的平衡动作,导致乱晃,如同喝 ...

那你可以试试看,降低感度/舵臂的孔往内移动/减少一点舵机行程。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可以试试看,降低感度/舵臂的孔往内移动/减少一点舵机行程。

只能下周末试试控上的“舵机减速功能”了~

舵机臂孔位不能往里了,会和舵机输出轴外壳干涉的~~只能用最外面的,麻烦~~

=============2013-11-26=============

再次研究了G大固件,发现“舵机减速”只适用于起落架等设备,演示视频后面清楚说明,不能用于斜盘锁尾等舵机,否则必然爽炸~也请其他朋友注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能下周末试试控上的“舵机减速功能”了~

舵机臂孔位不能往里了,会和舵机输出轴外壳干涉的~~只能用最 ...

我用2616三轴,螺距、副翼是用银燕08DE,升降、锁尾用09DM,控是D7E,刷了给力固件,现在很好飞,以前有过你说的情况,一是舵机抖舵,换掉抖舵的那个舵机,二是原来控上“斜盘混控”的数值太大,都是100%。现在控上的“斜盘混控”:副翼混控比、升降混控比都是70,螺距混控比是45.三轴上的各项旋钮基本都在50%位置,控上锁尾感度在110;就很顺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2616三轴,螺距、副翼是用银燕08DE,升降、锁尾用09DM,控是D7E,刷了给力固件,现在很好飞,以前有过 ...

我的也差不多,按说应该一样啊,你能否帮忙把2616的各个旋钮位置直接拍个照片给俺?谢了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也差不多,按说应该一样啊,你能否帮忙把2616的各个旋钮位置直接拍个照片给俺?谢了哈!!

左边三个电位器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边三个电位器就是:

好清晰,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边三个电位器就是:

不过你这是2616,俺的是2618~~可能还是不太一样吧~~等周末按你的参数飞飞试试,谢了哈

网友:
我2612V斜盤混控不能調舵機輸出量

网友D:
手感问题吧.小三轴没有像k8有敏捷可调.不过那个功能在控上叫曲线指数. 升降和副翼曲线如果有指数就调成负的.20% -25% 看看.就不容易乱晃了.就是因为摇杆太敏感了.动一点飞机就动很大的行程了.减小指数可以减低摇杆在中心附近实际的打舵量.

网友E:
同感,我新装250跟你同样,能平稳起飞,但偏移打舵后乱晃,稍不留神飘出很远或是机子侧翻炸了。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同感,我新装250跟你同样,能平稳起飞,但偏移打舵后乱晃,稍不留神飘出很远或是机子侧翻炸了。不知什么原因 ...

那么恐怖啊。。。昨天刚改了旋翼头,离测试还有段时间。希望能有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感问题吧.小三轴没有像k8有敏捷可调.不过那个功能在控上叫曲线指数. 升降和副翼曲线如果有指数就调成负的 ...

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打杆速度和行程,只能影响飞机灵敏度,这个乱晃肯定是三轴的调试问题~~还在研究~~

网友:
同感者,有操纵手感和机械调试以及参数设置问题,但关键在哪?只能反反复复一项项逐步排除。功夫不负有心人,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感,我新装250跟你同样,能平稳起飞,但偏移打舵后乱晃,稍不留神飘出很远或是机子侧翻炸了。不知什么原因 ...

你也是D7e刷G大固件么?
你调整了多久了还这样?据说可以尝试调整控上的混控,副翼混控比、升降混控比都是70,螺距混控比是45.三轴上的各项旋钮基本都在50%位置,控上锁尾感度在110;

如果还不好,试着增大第一个旋钮到80%,第二第三旋钮0%~5%,第四个旋钮40%,这个组合看看。

回来记得报告哦,我只能周末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恐怖啊。。。昨天刚改了旋翼头,离测试还有段时间。希望能有解决办法。

慢慢来,总会克服的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是D7e刷G大固件么?
你调整了多久了还这样?据说可以尝试调整控上的混控,副翼混控比、升降混控比都 ...

控上的感度要看各人的机,要是震动大,这个数值得减小。
我认为你的问题可能是混控的问题,试试把混控的数值减下来。特别是副翼、螺距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