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 地站 GS 指挥巡航, 屡次急降地面, 求 DJI 技术支持

楼主(2013-11-25):
这两天连续测试哪咤飞控套地站 GS 软件, Windows 7 64 bit notebook, F450, 2.4GHz Datalink, Naza-m 来试, 自动起飞正常, upload waypoint ,试行预订 waypoint , 到了第 1 target , 未到第 2target, 忽然自已急降地面, 跟着往后几次测试, 差不多都是去第 2 target 途中就会急降的, 但同样的 flight mission, 我用 simulator 行得很畅顺, 请问這会是硬件飞控/数传问题呢? 还是软件问题呢? 谢谢.

楼主:
从 iosd 录像上看, GPS 和 WPT 不断跳, 这又是否正常呢? 谢谢.

楼主:
今日放工, 即上大疆香港代理揾经理問, 他亦不解原因, 不过经理应承, 会将我的问题直接问厂方.

楼主:
今日再番看录像, 发觉 iOSD Control Mode除了GPS, ATT , M, 还有 WPT, PAUSE , 这些说明书里也没提到, 建议大疆要加快更新说明书了.

楼主:
刚刚再留心翻看录像, 发现每次行 waypoint坠落前, Control Mode系由 GPS迅速跳至 ATT再跳回 GPS, 这样正等同终止地站控制, 切换至摇控器控制, 这可能就是每次急坠的缘因了. 但这是否因甚么干扰, 另飞控急速切换 GPS/ATT? 还是根本是飞控坏了呢? 可否送回厂检查呢?

楼主:
求 DJI 技术支持指教, 如果可能是飞控硬件问题, 我直接找代埋送厂检查维修就是. 谢谢.

楼主:
现在飞机都搁置了, 疑虑未解决, 都不敢贸然去放机子上天. 求 DJI 技术支持指教.

网友:
寄回DJI检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