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來測一下S4

楼主(2013-11-25):
1115版的固件
正式版快點出來吧
配備就不列了 無法長久滯空

网友A:
飞的这么高,只看到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的这么高,只看到遥控器

飛高風大 才能顯現S4的定點能力小小一點 一動不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飛高風大 才能顯現S4的定點能力小小一點 一動不動

1115固件飞起来怎么样,我刷了后没敢飞又刷回来了,刷1115的时候插着usb线,电机直接转起来了,姿态一栏显示一大串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15固件飞起来怎么样,我刷了后没敢飞又刷回来了,刷1115的时候插着usb线,电机直接转起来了,姿态一栏显 ...

就你看到的樣子 gps姿態很穩 開姿態飛行也很穩 返航了三個架次 也都恨正常地回到起飛點25公尺處

网友:
1115这版本跟上一版本明显的差别在晃动补偿这一块  原来的时候默认都能飞得好好点  升级后要晃动补偿就大了。我的1200G左右  450轴距要设晃动补偿到140才可以稳稳起飞

网友:
看不到
飞机

楼主:
黑黑的跟鼻屎一樣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黑的跟鼻屎一樣大

晕菜,还能再恶心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