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8,k8,g8支持多少电压输入?

楼主(2013-11-25):
450的飞机,用的215+515舵机组合,都是支持7.4v高压的,现在不知道k8支不支持高压,有人知道不?

网友:
V8,6V可用,7.4没试过。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帮顶下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呵呵

网友:
看来没什么人注意

网友A:
应该是10V吧 这是群里边人说的 群主是卖K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10V吧 这是群里边人说的 群主是卖K8的

谢谢,看来可以使用高压输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看来可以使用高压输入了

应该可以吧 不然那么多高压舵机岂不是不能用了吗 对了高压舵机是不是得***BEC啊?

网友:
这些 bar 都支持 8.4v 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