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BEC有用过的吗?好用吗?怎么接线和怎么调电压?

楼主(2013-11-25):
韩国Gryphon BEC Quasar (GSR-7075) HR-G-GSR7075L 。有懂的吗?帮忙解答一下,好用吗?怎么接线和怎么调电压?。先谢谢了。

网友:
韩国产的吧,没用过

网友A:
这个可以呀。前面接动力电池那。后面2根插接收机或陀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呀。前面接动力电池那。后面2根插接收机或陀螺

电压怎么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压怎么调。

上面的开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开关呀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