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空翻时会偏右的情况

楼主(2013-11-25):
X3空机
460MX
花牌50LA
215MG
K8

NORMAL飞时没有任何问题,但IDEL飞行时,普通的空翻就会向右边侧,是什么原因????会不会与副翼感度有关????

网友:
用了花牌怎么不用定速啊

网友:
看看切3d 后正常不?如果没翻之前就右侧,应该是震动大了

网友A:
急推正螺距看看尾巴往右跑不

网友B:
拍张照片看看你的安装方式,正上方、侧面、后面都拍一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急推正螺距看看尾巴往右跑不

不跑,暴力航线飞得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张照片看看你的安装方式,正上方、侧面、后面都拍一张看看

不知能看清不????请指教

网友:
大奖夹连杆和主轴不平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能看清不????请指教

你的剪型臂装错了。

仔细看一下说明书怎么装的,尤其是轴承两边不同,一边距离比较宽,一边距离比较窄,宽的锁在旋翼头上,窄的锁的是向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剪型臂装错了。

仔细看一下说明书怎么装的,尤其是轴承两边不同,一边距离比较宽,一边距离比较窄 ...

太好了,能否提供一下x3说明书电子板???我买时都没给说明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好了,能否提供一下x3说明书电子板???我买时都没给说明书

为什么买的时候没给说明书?

网友:
去gaui官网有X3说明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