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人指點,我的Z15有问题

楼主(2013-11-25):
請各位高人指點,我的Z15有问题,正面时不能水平,180後度是水平的!

正面

正面

网友:
我的歪的更厉害  飞着飞着水平就歪了

网友:
不能手动调真悲剧

网友A:
我的也是歪的。飞的时候云台手修正一下就可以了,不影响拍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歪的。飞的时候云台手修正一下就可以了,不影响拍摄。

学习

楼主:
我的A2已經沒有一鍵返航

楼主:
最大問題是180度拍後面是正常的

网友B:
有个土办法,不知道行不行,你试试动动IMU,左右掰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土办法,不知道行不行,你试试动动IMU,左右掰掰

不行的,他會自調的

网友C:
新手,没资格发贴,请问各位大虾,我的大彊z15-n云台,为什么有时会自检有通过,有时自检不能通过,是怎么回事?有时自检不通过再接电又能通过?真郁闷,求各位大虾指点,QQ:63169461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没资格发贴,请问各位大虾,我的大彊z15-n云台,为什么有时会自检有通过,有时自检不能通过,是怎么回 ...

可能是圖傳發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