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焊机、焊条、钢丝、交流、直流...各种问题

楼主(2013-11-25):
1、逆变焊机 肯定是直流的对吧,能不能用普通电焊条?(交流焊机用的那种)

2、常见不锈钢材质,好象有201、304,不锈钢焊条 是不是也是有对应的201、304

3、直流焊机的正、负线,接工件和搭铁有没有极性要求? 也就是能不能任意极性?

4、氩弧焊机 本身应该也是逆变焊机吧? 内部差别是什么?除了提供气泵喷管

5、门窗店焊不锈钢,氩弧焊机用的是不锈钢钢丝? 普通逆变焊机能不能用不锈钢钢丝代替焊条? 什么

差别?

6、焊接时,透过面罩能不能看清楚 工件是否焊透?

7、逆变焊机 + 不锈钢焊条,能不能用来焊接铁材?

楼主:
问题难道太简单了?

网友A:
1.直流焊机就是用普通焊条 就是你说的那种
2.你说的对
3.有要求 不能任由搭 焊薄件就要把正负反过来容易焊
4.氩弧焊和普通焊机的电压不同 还有多了个高频耦合的高压 方便启弧 大概2万伏  ,应为氩弧焊是非熔极焊接方式 保护焊和焊条都属于熔极焊接
5.不能 氩弧焊正因为可以 是因为有氩气保护 防止焊接面氧化 普通焊接是用的药皮来隔绝氧气和药皮里融化产生的惰性气体来保护焊接面
6.可以的 经验重要
7.可以的 但是是药皮保护的不锈钢焊条哈,还有没必要撒 成本那么高你为什么要不锈钢焊条来焊接铁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直流焊机就是用普通焊条 就是你说的那种
2.你说的对
3.有要求 不能任由搭 焊薄件就要把正负反过来容易 ...

氩弧焊机   如果没有氩气, 能不能焊接厚的304材料,比如5mm厚? 用什么焊丝/焊条 ?

(或许成本原因,一般不会这么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氩弧焊机   如果没有氩气, 能不能焊接厚的304材料,比如5mm厚? 用什么焊丝/焊条 ? ...

氩弧焊机 单纯的氩弧焊机 没有气体是不能焊接工件的  要起泡 焊点没强度
有一种是氩弧焊带手工焊功能的 如果不用气体就得用手工焊接 但是得用焊条 不锈钢药皮焊条

网友B:
逆变焊机加上送丝机够能当二保焊用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逆变焊机加上送丝机够能当二保焊用么

还得加上气体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得加上气体保护

送丝机上面已经有啦    有人说二保焊机的电压特性跟普通逆变焊机不一样 不知道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