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px 自旋 问题 就高手解答

楼主(2013-11-25):
前段时间我的mcpx大炸了一次 最近买了配件把它修好了 但是就在刚刚 对频后 拉油门 mcpx 机身自己机身转了起来 试过几遍 都是如此 各位有没有碰到这种问题 真心求解答 谢谢!

楼主:
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自己顶

网友A:
尾电机插头有没有插反或者插紧啊?或者尾MOS管烧掉了
或者重新对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电机插头有没有插反或者插紧啊?或者尾MOS管烧掉了
或者重新对频一下

一语点醒梦中人!!太感谢了 不过现在又出现了新问题 在向上拨油门时 飞机不飞起来 反而当我一下子松油门时 飞机会向上回弹一下 然后落下来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螺距有问题看看负螺距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语点醒梦中人!!太感谢了 不过现在又出现了新问题 在向上拨油门时 飞机不飞起来 反而当我一下子松油门 ...

螺距反了 向上油门的时候脚架压下去了

网友:
估计是螺距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语点醒梦中人!!太感谢了 不过现在又出现了新问题 在向上拨油门时 飞机不飞起来 反而当我一下子松油门 ...

螺距设置有问题或者是控的中立点有问题吧?你的是什么控?

网友:
把大齿往上按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