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10C的电路板上通了这么大个洞还能放心用不?!

楼主(2013-11-25):
都是手贱啊,用的10C,买了个睿思凯的2.4G模块,想把天线从控的中间穿过去,不然两根天线都放上面不舒服,后来就在电路板上打孔,打完才发现后面还是有电路的!!!!!!!
装起来发现还可以用,一切正常,遥控也不受影响,但是很心虚啊,万一飞机在天上,他突然罢工了,叫我可怎么办啊!!!
请大神看看,究竟还能不能用了,心虚啊……

网友:
大面积敷铜,应该是底线,没事的。做好绝缘就行了。

网友A:
这块板是天线的板吧?电路是单层的,如果背面没有电路的话,那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块板是天线的板吧?电路是单层的,如果背面没有电路的话,那就没问题

是天线的板,电路是单层的,我从背面打孔的,背面的电路是绕开了,没影响,希望没事吧
唉,都是手贱啊

网友:
这又不是天线,有什么要紧呢

网友A:
仔细看看正反面又没电路被破坏,如果没有那就放心用吧,目测是单层电路

网友:
打掉点铜片而已 完全没影响

网友B:
同是10C路过,这是接地覆铜,完全没有影响,放心用吧,楼主

网友:
dixian
地线没问题的

网友:
看来楼主对电路板不熟悉,大面积敷铜就算你再往中间打个20MM的洞都没有影响。

网友:
关键看你这个 板子是 几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看正反面又没电路被破坏,如果没有那就放心用吧,目测是单层电路

感谢中将大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是10C路过,这是接地覆铜,完全没有影响,放心用吧,楼主

十分感谢,我就喜欢听好听的!哈哈

网友C:
没有影响,那是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影响,那是地线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