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精灵2 螺丝滑丝 拧不动,怎么办???

楼主(2013-11-25):
用大疆自带的螺丝刀拧,前3个角还好,到最后一个螺丝的时候,就打滑了,越用力拧越滑,现在磨成圆了,不受力!
怎么办?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处理好了,用最原始方法,暴力搞定,用美工刀锯个口,再用锯片拼命锯,就成了一字螺丝,搞定。

网友A:
磨平两边用钳子……

网友:
不会吧,你要多大的力呀

网友:
用一把小点的平口改刀,当然是要质量好点的,从螺丝侧面用锤子敲,用力震荡,会下来的

网友:
打磨成 一 字口  用 一字螺丝刀  拧 拧的时候用个小东西 敲击 螺丝刀的把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结果就是无法安装桨保护器了

网友:
用烙铁焊住螺丝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磨平两边用钳子……

真的不用。我有绝招。

楼主,你用502把内六角和螺丝粘牢,拧下来再换一个螺丝。

网友B:
楼主,你用502把内六角和螺丝粘牢,拧下来再换一个螺丝。或者按楼上说的用焊接的也可以。或者AB胶、热融胶。总之粘牢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用502把内六角和螺丝粘牢,拧下来再换一个螺丝。或者按楼上说的用焊接的也可以。或者AB胶、热融胶。 ...

难道DJI上这颗螺丝还打了螺丝胶?不会吧!怎么会拧成这样。看来只有用你这招了!

网友:
楼上的办法很新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用502把内六角和螺丝粘牢,拧下来再换一个螺丝。或者按楼上说的用焊接的也可以。或者AB胶、热融胶。 ...

好办法

网友:
先最简单的来 502 602效果更好  再不行就打磨成一子的  还不行就电钻整个帽子去了

网友:
vision好像不带六角螺丝刀啊,自带了一把一字和十字可转换的普通螺丝刀而已。。。扭这些还是买把好点的专用螺丝刀吧,我也拧坏过几颗螺丝,各种后悔不买好螺丝刀。

PS:我看错了。。。以为是扭的六角螺丝.....都扭烂了一下子没注意看,原来是那个十字螺丝。我扭坏的是六角螺丝,十字的还真没拧坏过。

网友C:
用切割的那个工具,切出来一个口,用平头螺丝刀,拧出来。楼主啊,这个螺丝看着很硬的,什么工具,比这个还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切割的那个工具,切出来一个口,用平头螺丝刀,拧出来。楼主啊,这个螺丝看着很硬的,什么工具,比这个还 ...

你问问大疆,这螺丝硬不硬,软得跟纸糊似的,一用力就滑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问问大疆,这螺丝硬不硬,软得跟纸糊似的,一用力就滑丝!!

楼主莫生气。各种办法试一下。拧出来,才是真理

网友:
内六的怎么能被拧成这样~多数这么惨的都是十字一字的啊~~~软螺丝可能是不锈钢的,材质较软。但遇水不锈。不详玩车的螺丝遇水就锈,手上有汗的话摸摸过几天也会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