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X6i 玩凤凰模拟器 设置倒飞问题

楼主(2013-11-25):
不知道怎么在
模拟器
上设置倒飞 我在模拟器上 拨倒飞那个杆没效果

网友A:
一般模拟器上还需要遥控器通道设置的,测试或自定义3D开关,各项设置好了之后就没问题了,有些遥控器本身3D开关在模拟器上是定义不了的,需要设置成另外的开关,具体根据自己喜好来定

网友B(2014-02-08):
要在凤凰模拟器软件内设置相应通道,遥控器不需要做设定的

网友B:
HODEL 和3D开关选择遥控器默认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