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請進 Version 電機

楼主(2013-11-25):
想裝上Phantom 用新型槳
請問Version  反鏍絲的電機何時有售??

网友:
淘宝早就有了。我都换了4个电机了。

网友:
大的代理商那里都有的。

网友:
TB搜索吧,很多!

网友A:
给vision换成tm的mn2214的电机,哇!那就是增强版本的vision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vision换成tm的mn2214的电机,哇!那就是增强版本的vision了!

钱多的烧的慌,有必要么? DJI不知道2214比2212功率大? 过渡配置除了烧钱和增重外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钱多的烧的慌,有必要么? DJI不知道2214比2212功率大? 过渡配置除了烧钱和增重外没有任何意义。

个人意见,我精灵一代因为全负载就是这样换了,二代完全可以也换电机,你不想这样干,其他人不一定这样子想,不换也有不换的好,换也有换的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钱多的烧的慌,有必要么? DJI不知道2214比2212功率大? 过渡配置除了烧钱和增重外没有任何意义。

2214绝对比2212功率大,我亲身体验的呢
你拿个全负载的和空载比较一下你就知道2212完全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对于满负载精灵来说,2214才是王道

网友:
装自锁桨还要换两只电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214绝对比2212功率大,我亲身体验的呢
你拿个全负载的和空载比较一下你就知道2212完全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

2214比2212大这绝度没问题,4114还比2212大呢。 关键是哪个才是合适的,vision已经用事实告诉大家了,接近1.2公斤的起飞重量用现有的动力可以轻松的应对,除非你是飞3D,不然换2214除了增加重量和成本外,不会带来太大的好处,我宁愿用2214的钱买电池和配件,这个绝对更对得起钱包。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14比2212大这绝度没问题,4114还比2212大呢。 关键是哪个才是合适的,vision已经用事实告诉大家了,接近 ...

2214跟4114比?根本不是对手也比不了,再说了也装不上,个人价值观不同,都想吧金钱最大化,可以理解~,对于我来说vision还是换上2214,对于以后的升级做好准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14比2212大这绝度没问题,4114还比2212大呢。 关键是哪个才是合适的,vision已经用事实告诉大家了,接近 ...

市场上的电子产品,都是各种利弊权衡下的结果

网友:
要不建议大疆把精灵的电机都换成4414的,轴距拉大一点,这个应该给力

网友:
青菜萝卜各有所爱!
小手一挥,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