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NEX-5N 能延时拍摄吗?

楼主(2013-11-25):
如题:SONY NEX-5N  能延时拍摄吗?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

是拍一张吧  十秒,楼主的意思是不是连续不间断自动拍摄?

楼主:
是的!每秒拍一定数量,连续拍下去。

网友:
这里有两个概念:1:定时拍摄 针对视频   设定一定时间拍摄一帧画面 设定拍摄多长时间 (如一秒拍摄一帧画面拍摄60分钟可以自动组成一段视频。
                       2. 间隔拍摄  针对照片  设定一定时间拍摄一张照片  设定拍摄多少照片  需要后期软件合成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每秒拍一定数量,连续拍下去。

就是拍摄速度和延时拍摄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

这种机器没有延时拍摄功能吧,只有连拍速度即每秒拍摄多少张照片。
延时拍摄只有在中档次以上机器才会具有。大名鼎鼎佳能5D也只具有定时拍摄照片功能,再用后期软件合成视频。
尼康D800 d600具有定时拍摄视频功能,直接出1080高清信号。

网友:
定时拍摄应该可以的,小机器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器没有延时拍摄功能吧,只有连拍速度即每秒拍摄多少张照片。
延时拍摄只有在中档次以上机器才会 ...

在这段视频中,在延时拍摄的时候有镜头的移动,不知这种效果是怎么拍摄的?

网友:
电动轨道啊,行进中拍摄

楼主:
效果真好!

网友:
低档机也可以啦,网上有带大电池的延时拍摄器,什么城市日转夜,银河呀,星空啊,弄出来超壮观

网友:
到底有没有连续不间断自动拍摄

网友:
我的5N没找到该功能,请各位明示。。。

网友:
请有5n的进来说说,有这功能吗?

网友C:
淘宝有人开发得红外模块。可定时 间隔。 或者自己做940nm得红外二极管接手机。用app实现间隔拍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有人开发得红外模块。可定时 间隔。 或者自己做940nm得红外二极管接手机。用app实现间隔拍摄。

有详细的资料吗?感兴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详细的资料吗?感兴趣!

淘宝搜索“nex 延时摄影” 就有了,这是全套硬件模块。。

或者可以用手机,插个二极管用app控制也行。软件DSLR.Bot(苹果用户)或者PhotoIRmote v1.2(安卓用户)。

网友:
这个蛮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