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s800 evo是挂nex7还是Gh2?

楼主(2013-11-25):
请问各位大神,s800 evo是挂nex7还是Gh2,那个视频效果好些

网友A:
gh3比2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gh3比2好吧

可是没有能挂的起的坐骑啊

网友B:
我挂的7N  据说没GH3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挂的7N  据说没GH3好!

那和Gh2比呢?我周末装机,还纠结着了

网友:
挂N7 比GH2

网友C:
N7 比GH2 好点。 N7没有GH2的抖,  但是N7画面没有GH2好,    个人认为N7 比GH2好   要是可以挂GH3  这两都可以pIss

楼主:
引用 网友C:
N7 比GH2 好点。 N7没有GH2的抖,  但是N7画面没有GH2好,    个人认为N7 比GH2好   要是可以挂GH3  这两都 ...

那是那是,在我心中GH3都把5D2和5D3干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