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tek Flatpack 1500 电源

楼主(2013-11-25):
刚买了这个电源配合我的306b使用,效果不错。但是缺点风扇很吵,绝对吵到你心烦。
论坛里的朋友有用这电源的吗?如何解决风扇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无解。。。你要是换好风扇估计也好不到哪儿去。换电压高的同尺寸风扇可以让转速降低噪音减小,但是散热会不给力,充电器全力工作的时候令人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解。。。你要是换好风扇估计也好不到哪儿去。换电压高的同尺寸风扇可以让转速降低噪音减小,但是散热会不 ...

能不能改温控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解。。。你要是换好风扇估计也好不到哪儿去。换电压高的同尺寸风扇可以让转速降低噪音减小,但是散热会不 ...

谁说无解的!看看我之前发过的贴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9451

网友C:
据说这个电源可以通过8针设置卡改变风扇工作模式:持续高转速、持续低转速、关闭、温控。

网友:
这个电源有多个版本,使用两线的风扇可以换用小功率静音风扇。如果是三线带转速检测的,就无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说无解的!看看我之前发过的贴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9451

谢谢 请给个风扇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这个电源可以通过8针设置卡改变风扇工作模式:持续高转速、持续低转速、关闭、温控。

知道如何设置吗,方便告知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请给个风扇链接谢谢。

我建议你先把电源拆开看看风扇的针脚是几针的?2针的话在买风扇,3针的话那只好建议你拔掉一个风扇来降低噪音了

网友D:
这个问题之前我已经说过解决办法,就是将两把购房串联,减少一半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之前我已经说过解决办法,就是将两把购房串联,减少一半功率。

不好意思,没太明白。能说细点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太明白。能说细点吗?谢谢。

他的意思是把两个风扇串联起来接在一个接头上这样电压功率都减半了,不过感觉这样风量会少不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的意思是把两个风扇串联起来接在一个接头上这样电压功率都减半了,不过感觉这样风量会少不少吧!

明白了,最好可以温控,在风扇换成静音点的就太完美了。

楼主:
风扇是两根线,可以换,又找到了新的方案。(敬请期待)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扇是两根线,可以换,又找到了新的方案。(敬请期待)

支持兄弟折腾,折腾完,来个汇报演出哈

网友E:
这个电源经大伙这么一闹腾,价格比我当时翻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源经大伙这么一闹腾,价格比我当时翻倍了……

自从发现这个电源配大功率充电器性比很高后,价格就一路上涨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自从发现这个电源配大功率充电器性比很高后,价格就一路上涨啊!

这个电源功率大,体积小,重量轻,非改装时电压就可以大范围调整,4mm香蕉头直插,led负载程度指示,优点多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源功率大,体积小,重量轻,非改装时电压就可以大范围调整,4mm香蕉头直插,led负载程度指示,优点 ...

这电源最大可以调到几V啊?我就用的是默认的27V没敢往上调

网友:
这电源目前在用还不错现在改了风扇较果很好的27V的电压1500W够PL8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源经大伙这么一闹腾,价格比我当时翻倍了……

我也入了一个,280,话说当年140?

网友:
我在淘宝也看到这种电源,不过后来买了台达,功率一样的。

网友F:
这个和台达这两款是航模充电器绝配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个和台达这两款是航模充电器绝配啊

是啊!4010要停售了,308DUO和406DUO配这个电源真是绝配啊!看起来JS又要涨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4010要停售了,308DUO和406DUO配这个电源真是绝配啊!看起来JS又要涨价了

嗯,JS已经知道这些电源可以用在航模上,货品介绍都注明了“航模专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最大可以调到几V啊?我就用的是默认的27V没敢往上调

电位器能调多高是多高,这个绝对放心,设计师不会弄个能把电源调坏的电位器上去。

另外,如果打算满载使用或者大负载使用,请不要改动风扇。否则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发生。
请权衡一下,安全重要还是静音重要。

我用这个电源的时候,最大功率消耗没有超过500w……

网友:
这电源可以4mm香蕉头直插,我买的怎么不是这样的啊?还要店家接了线出来,自己在焊个4mm的母头,那不多此一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