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长点,,,,,,我仿做的Q船都是龟速?!

楼主(2013-11-25):
自己仿sidney 兄的船,1比1做的。配的是豹子3660,3800KV的电机。125A的电调。怎跑起来是龟速,还不如我的铁皮快艇速度快(快艇是自己做的直轴,2845,2100KV杂牌无刷电机)。是不是出轴短?还是出轴高了?我的出轴是50CM。双体船也是龟速,配的125A电调,3650,3300KV电机。都是用的2S锂电。请广大模友分析下,哪的毛病?是不是电机不行啊?出轴长度50MM差不多吧?因为第一次下水,没敢用3S电池(船舱最大就能用3S的电池),还有3S电池差不多了吧?还有我的油门设置百分之60.没敢设置百分之百.

龟速的视频

铁皮深V速度

网友:
很明显出轴太高了.影响螺旋桨的来水

网友A:
小心你的电调

网友B:
大侠,新手,请问舵机、电调、接收机等设备怎么接?

网友:
马力太小太小了~弄能4S动力 立马飞快

网友:
高手 顶起拿分

网友:
你出轴太高了,轴应该那个黑圈那里,出轴5里面,其次再用4S电池,那你的船就不会龟速了!

网友:
感觉是你的出轴问题,如果船体能起滑的话,你的桨应该接触不到水了

楼主:
请问应该从哪里计算是出轴距离?是浆叉算起,还是螺旋桨固定螺丝算起?

网友:
出轴有点YW了,加多1.5CM左右吧,而且出轴太高了,够不到水,电机换个28系的吧,36的电机会影响出轴角度的,还有三个视频都是用同一个电调????感觉125A的电调太山寨了

网友:
2s电,油门行程60% 你说怎么快的起来?

网友:
哥们,2s电池你还想他能咋样

楼主:
我仿做的船比我的铁皮深V轻多了,电池是一样的2S,怎么应该比深V快些吧?首先我不玩暴力的,但也差不多就行啊。可能还是楼上说的对,出轴高了原因。当时为了出轴几乎没角度,是平出的。等调过来再是试。要说125A电调山寨杂牌不假,但深V是50A的山寨也跑的挺快啊。还是3660豹子电机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心你的电调

怎么?小心电调???麻烦详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新手,请问舵机、电调、接收机等设备怎么接?

不好意思,我也是新手

网友C:
如果不想重裝軸系,可換較大直徑的槳,半個葉片觸水並非天荒夜談,人就是用減少浸入深度來減少提升度。

另外想問為甚麼你的船叫Q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想重裝軸系,可換較大直徑的槳,半個葉片觸水並非天荒夜談,人就是用減少浸入深度來減少提升度。

...

就是仿造的,具体叫什么我也说不清,习惯叫Q船,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侠,新手,请问舵机、电调、接收机等设备怎么接?

参考下飞机的示意图 船的只用到1 2 通道

网友:
那条深V不用这么暴力吧,都差点扭翻了。我有个一样的木质深V,开始也这样,后来换了个27的桨,姿态挺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小心电调???麻烦详细说明

负载 然后烧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参考下飞机的示意图 船的只用到1 2 通道

谢谢,亲,那舵机接哪呢?

网友:
这个水很脏啊,回去要洗干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亲,那舵机接哪呢?

1舵机 2电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舵机 2电调

还是不懂....

网友:
一个字~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懂....

ch1 就是通道1 以此类推

网友E:
他们说出轴长度指轴套末端到船尾的距离,所以你的出轴太短了,一般是6.5cm到7c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们说出轴长度指轴套末端到船尾的距离,所以你的出轴太短了,一般是6.5cm到7cm吧

谢谢文武,这样算我的轴套末端到船尾只有40mm,是短了。还是像sidney 的出轴距离55mm-60mm之间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仿造的,具体叫什么我也说不清,习惯叫Q船,呵呵

看了下圖就會明白你的是甚麼船,圖片來源競速電船手冊

网友(2015-03-14):
兔子跳啊跳!

网友:
不要上4S。

网友:
新人来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应该从哪里计算是出轴距离?是浆叉算起,还是螺旋桨固定螺丝算起?

在下面的圈那开孔再把轴做长一些( 离船身至少7CM)就不会龟速了。
轴上装浆的地方开始。

网友:
这船小啊搭3660过重了吧,而且轴确实高了,我能说我用捡来的广告板做的深v,450电直的电机换了根长轴直接穿出船,用子 dan头桨夹把4cm大cpu风扇固定上去,都比你的这船快啊....

网友:
应该是出轴角度问题,多少角度合适就要问高手了,之前一直斜轴,还没试验尾出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