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想怪罪DJI但请DJI给一个说法

楼主(2013-11-25):
事件:今天飞550FPV,配置:naza m v1,中特威20a,朗宇a2212,GPS信号良好,飞场很空旷,第一块电池飞完没事,第二块电池大约飞了3min,飞机左侧翻,从30m左右的高度摔下来。废一块电池,一个力臂,两副桨,一个图传发射机。还好飞控和gps没坏。
别说是什么干扰不干扰的,上个月也是左侧翻,我以为是电池干扰,就把电池放下面了,今天又出现左侧翻。也别说什么校准没校准,我的三个模的参数全在调参软件的规定范围内。炸鸡后的电压时11.6v,不可能是电池没电,我也没有打开低压报警,也不会保护。lz本人也是民航业内人士,对安全的理念肯定是放在第一位,每个电调,电源模块都做了电磁屏蔽....
我并不是来黑大疆的,只希望大疆给个说法,为什么飞机会突然侧翻?

网友:
强列表示同情楼主,也只能这样了,抢个沙发座,看着下面的添家给你解释。

网友A:
    这个原因很多,我并不是帮大疆说话,实际上我的炸鸡经历应该比你惨痛的多,我还飞丢过X650整机呢。  这种侧翻和震动,虚焊等有关!你的飞机是不是一整套买回来的,最近有没有动过线路电机什么的啊??

网友B:
楼主,根据我个人的经验,一般侧翻都是电机电调造成. 楼主把电机电调都焊死,不要用香蕉头.

网友C:
侧翻原因太多了,像飞控问题啊,电机堵转啊,电调丢步啊,焊点虚焊等等,光找DJI要说法不现实,建议楼主先从动力部分找问题。

网友:
为什么近段时间大疆的故障问题总是接总而来~

网友:
为什么近段时间大疆的故障问题总是接总而来~
有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原因很多,我并不是帮大疆说话,实际上我的炸鸡经历应该比你惨痛的多,我还飞丢过X650整机呢。 ...

其实我是大疆的老顾客了,也不是黑大疆。第一次这么惨炸,应该不是自己的技术和安装的问题。虚焊这个可能不大,因为我每次飞行前都会做飞行前检查的,线,电机松不松之类都要检查的。没有动过什么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根据我个人的经验,一般侧翻都是电机电调造成. 楼主把电机电调都焊死,不要用香蕉头.

虚焊这个可能不大,因为我每次飞行前都会做飞行前检查的,线,电机松不松之类都要检查的。

网友:
看来玩多轴风险不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侧翻原因太多了,像飞控问题啊,电机堵转啊,电调丢步啊,焊点虚焊等等,光找DJI要说法不现实,建议楼主先从 ...

恩恩,动力的话考虑换一套新的,就是害怕换了新的还炸

楼主:
我不是来喷大疆怎么怎么不好,说实话,我以后还会继续用大疆的产品,只是希望大疆能给我们一个合理的原因解释,最近不光naza频繁曝出问题,还有新一代的A2飞控。
我一直认为大疆是一款好飞控具体请看lz原来的帖子。
希望大疆不要寒了我们广大魔友的心,虽然今天是第一次惨炸,但是lz还是支持大疆的。

网友:
进来看看~~学学事故原因~以后自己杜绝!

网友:
等事故原因

网友D:
一看是民航的我就顶

网友:
眼熟的紫色 朗宇2212.。有4个新的就抖成筛子了。果断了马达。。。

网友:
如果你信任DJI的话,全套发给DJI帮你测试.....说不定还有惊喜哦

网友:
一般炸机是因为飞控而炸的很少,LZ还是先检查一下动力。我飞NAZA2年,除了自己操作错误,小炸2次外(没有损失),就没有炸过机,不过我一般都在视线内飞,所以比较安全。

网友E:
表示慰问。  你的 是什么版本的固件。  我测试了好长时间的 最新固件 发现了有问题。 我都是低空3-5米高度测试飞行。  多次出现 返航点 锁定 拉回飞机的时间。   飞机和我记录的返航点不在一个地方了。 都不是新手了。 不会出现低级错误。 上电预热 收星 记录返航点 这些都是必须的步骤。 起飞前 测试返航点的位置。在什么位置热后飞远 30-50米 拉回来 快到返航点了。 会朝 相反的地方飞去。 很奇怪。 但是 老的V1版本  就是没有问题。

网友F:
6轴断一个,应该可以正常飞哦

网友G:
您好,楼主首先对您的事故表示关切。

请问您有IOSD数据,或者飞行视频吗?根据您的描述这架机器已经有2次同样的情况出现了。

建议您检查测试一下飞机连接以及动力部分,首先看一下连接是否有虚焊,测试一下电机,在不接我们飞控的情况下,直驱电机与电调。看看电机是否有异常。

飞控返厂,我们这边帮您检测一下。 您可以加我QQ:2355602804。我会持续跟进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突然一个电机没有动力了,我估计不是飞控问题,应该是电机堵转了,我也遇到过的,650摔了好多次,一直 ...

如果是突然一个电机失去动力,四轴必死但六轴还可控,请看我原来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4493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好,楼主首先对您的事故表示关切。

请问您有IOSD数据,或者飞行视频吗?根据您的描述这架机器已经有2次 ...

没有iosd数据,今天也是一个人出门仅仅fpv,也没有拍视频。如果是失去一个力臂的动力话,六轴不会立刻翻转的,因为我原来遇到过这样的突发情况,飞机还可控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4493

楼主:
引用 网友F:
6轴断一个,应该可以正常飞哦

对!!断了一个可以正常飞的

网友I:
装个IOSD吧 有数据记录就好分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示慰问。  你的 是什么版本的固件。  我测试了好长时间的 最新固件 发现了有问题。 我都是低空3-5米高度测 ...

3.16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装个IOSD吧 有数据记录就好分析了!

好的,采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看是民航的我就顶

同行?

网友:
电机电调确实有可能造成姿态失控,各种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突然一个电机没有动力了,我估计不是飞控问题,应该是电机堵转了,我也遇到过的,650摔了好多次,一直 ...

请问如何才能预防电机堵转啊?

网友:
选择把飞控发回DJI检查下 然后自己检查电机电调把 多数问题可能是电机电调出现的 飞控返厂看下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来喷大疆怎么怎么不好,说实话,我以后还会继续用大疆的产品,只是希望大疆能给我们一个合理的原因解 ...

大疆是不会给你说法的,我的A2问题有视频有人证物证,还不是一样石沉大海。

网友:
电调可能有问题,今天飞六轴时发现一个电机转的不顺,开始以为是电机坏了,更换电机还是有问题,拆开电调发现一个芯片引脚虚焊了,固定电调用扎带勒的太紧电路板可能变形了。

网友:
真正因为飞控出问题的很少 大部分在电配的可靠性上

网友:
在此想提出個人想法,樓主並不是全套都使用DJI產品,電機、電調、槳都不是
就這樣直接判斷是飛控問題好像有點不太公平,一般炸機出事了決大多數的人都是怪飛控有問題,
請問您能保證您的6個電機、6個電調完全沒問題嗎?(還有電調的設置是否都正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