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精灵2飞行时间!

楼主(2013-11-25):
请教精灵2飞行时间!精灵2到货,今天试飞了下,飞行时间18分钟,还有27%的电量,请问下官方说的28分钟是悬停的时间吗?

网友:
参照官方宣传视频

网友A:
顺便问下,vision电池剩多少停下来充电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下,vision电池剩多少停下来充电比较好

航模电池没有这个讲究,只要不过放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下,vision电池剩多少停下来充电比较好

不低于20%为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低于20%为宜

要留这么多吗?有什么依据吗?新手诚心请教。我现在都是20%开始往回飞,耗到8%落体,会对电池寿命有影响吗?

网友:
温度也会影响电量呢哦~
还有飞行速度 爬升高度 都会影响
你测测悬停能多久
我朋友入了 说是续航和官方说的时候一样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留这么多吗?有什么依据吗?新手诚心请教。我现在都是20%开始往回飞,耗到8%落体,会对电池寿命有影响 ...

一般锂电,单块设在3.6V报警,再低很容易过放。
DJI的二级保护设在20%,也就是3.6V左右,这个时候落地是比较合适的。
耗到8%也不是不可以,但飞行器嘛,总会有意外状况,多留点余地是王道。不必追求28分钟的飞行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锂电,单块设在3.6V报警,再低很容易过放。
DJI的二级保护设在20%,也就是3.6V左右,这个时候落地是 ...

受教了。好像更新精灵2的固件后,第二层警报被调低到15%了。以后还是尽快降落吧,我之前以为像笔记本的电脑的电池一样,电放的越干净,然后充满对电池电量和校准都有帮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受教了。好像更新精灵2的固件后,第二层警报被调低到15%了。以后还是尽快降落吧,我之前以为像笔记本的电 ...

说明书上建议每20次循环,来次8%以下的彻底充放电。

网友:
楼主尽量不要太低的电量,对电池本身的损耗是很大的!

网友D:
实际使用过程中,剩余20%电量的时候,精灵自己就会强制降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实际使用过程中,剩余20%电量的时候,精灵自己就会强制降落了

自动降落?哪里有说明?我的没降落啊,这个可以设置还是必须选择降落?不是说还让20次把电池放到8%以下吗?都落了怎么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降落?哪里有说明?我的没降落啊,这个可以设置还是必须选择降落?不是说还让20次把电池放到8%以下吗 ...

应该不关电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降落?哪里有说明?我的没降落啊,这个可以设置还是必须选择降落?不是说还让20次把电池放到8%以下吗 ...

我最近一次飞行就是这样,30%的时候开始手机屏幕显示红色,四轴的灯全部变红,20%的时候推油门无力,JJ自动降落。
调参里面显示一级报警30%,二级报警20%

网友:
说白了就是和手机电池一个样,一个月最少一次等电池耗到10%以下电量再去充满电,据说这样能延长电池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