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我这个配置怎么样,APM

楼主(2013-11-25):
好赢铂金30A OPTO*4=400元
朗宇A2212 980KW*4=200元
机架=70元
正反桨1045*3对=27元
apm2.6带6MGPS=526元
飞科达B6充电器带电源=170元
格式11.1V2200mah20C=99元

这个配置大家看看怎么样啊?有好的建议和想法可以告知一下,
有人说这个电调配这个电机不合适,个人只是觉得电调好的话,变速相对就好点,

楼主:
都没人指点啊,

网友A:
2200很快没电 我就是2200的飞四轴

网友:
穷人的 IMU 不逊色哦!!(APM + 减震结构)

  电调  买贵咯 —— 35元 到 45元 一只的就可以。

:电池也买贵咯 —— 75元 就足够买到 你的那个品质。

其它的:都过得去。。。

__________测试 电池 ing ........   6S  3300mAH

网友B:
电调大了,,电机小了,机架更不像话,才几十元!

网友C:
机架要换 不然你很难下手安装 想省钱 加个起落架

网友D:
相对于你的整机配置来说,你的电调大了也豪华了。每个电机电流不会超过5a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好赢飞腾10a,18a都可以。或者天行者20a刷第三方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0很快没电 我就是2200的飞四轴

感谢您的建议啊,本人刚入手,觉得2200应该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大了,,电机小了,机架更不像话,才几十元!

谢谢你的建议啊,说的很简单,但是很透彻,试问有好的机架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架要换 不然你很难下手安装 想省钱 加个起落架

建议买个什么样的机架啊,有好的建议没?求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对于你的整机配置来说,你的电调大了也豪华了。每个电机电流不会超过5a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好赢飞腾10a,1 ...

电调确实奢侈,改飞腾30A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建议啊,本人刚入手,觉得2200应该够用了

4000到5000毫安的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0到5000毫安的把

能带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带动吗?

肯定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啊,说的很简单,但是很透彻,试问有好的机架建议吗?

机架弄一个两百左右的,例如,雷鸟650四轴(铝管的,耐炸)的就OK.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调确实奢侈,改飞腾30A了。

既然都选择飞腾了,为啥不上18a之类的呢。轻,还足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都选择飞腾了,为啥不上18a之类的呢。轻,还足够用。

天行者20A的可以吗?

网友E:
建议电机換4006,, 动力上4s电,, 可以暴力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电机換4006,, 动力上4s电,, 可以暴力飞啊....

没事,我只是稳定的走走航线就可以了,毕竟是新手啊,还不到做动作的时候啊

网友E:
我是说动力有剩余,, 不暴力飞改天也可以多裝奌航拍设備或改裝奌什么的,, 若用了2212,, 以后什么也不用想了,, 要改裝只可全套动力換掉,, 所以若想以后投入少,, 現在就最好多想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说动力有剩余,, 不暴力飞改天也可以多裝奌航拍设備或改裝奌什么的,, 若用了2212,, 以后什么也不用想了, ...

恩,你说的很有道理,2216的可以吗

网友:
礼貌回帖 看帖必回

网友:
电机太渣,朗宇官方都说了A系列不适合用于多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买个什么样的机架啊,有好的建议没?求连接

玩玩就450加个起落架 好机架没有设备也不行   玩玩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你说的很有道理,2216的可以吗

我自己也是新手,, 玩四軸不过半年 (現用改到不似机型的啊福机架,, 25a四合一电调,, 4006 电机,, 4s电),, 因為自己走了奌弯路,, 不想別人重蹈复轍吧了,, 現在手上还有四顆2212閒着呢.....

若你不想在动力上投資太多,, x宝上那4006配4s电用1047或1147槳絕对夠用了

2216大多只可用3s电,, 建议用4s 3000以上的电較好,, 否則迉些手上又會有些閒着的3s电 (我現在就是这样.....汗,, 反面教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也是新手,, 玩四軸不过半年 (現用改到不似机型的啊福机架,, 25a四合一电调,, 4006 电机,, 4s电),,  ...

呵呵,感谢你的建议啊,我去了解一下4006电机看看,坛子里如果都是像你这样热心就好了。

网友:
电机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感谢你的建议啊,我去了解一下4006电机看看,坛子里如果都是像你这样热心就好了。

多多交流....

网友:
电调富裕了,电池有点小,其他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