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46级三叶甲醇发动机低温启动。

楼主(2013-11-25):
我是东北的现在下雪了,新买的46级三叶甲醇发动机不知道能在零下多少度启动?想玩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如何启动?求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首先你得有个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得有个发动机!

好好看帖

网友:
比夏天启动费劲点,准备好容量充足的点火电。

网友:
然后,你得实践一下!

网友:
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比夏天稍微要多启动一会,打着之后怠速一会就行啦

网友:
带一个热水瓶装壶开水,飞之前往缸头用热水淋一下,马上启动,OK,我以前就这样飞。

网友:
用卫生纸沾上你的飞机油放到缸头上烧热后,在上电起动就OK!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好看帖

说句你不爱听的如果这样的问题都要问你还是别玩油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吹风

玩航模都是在室外那来的220V电源啊!!!

网友:
再冷的天一枪头起火,怠速热会儿就能飞了。关键还是看你发动机调的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航模都是在室外那来的220V电源啊!!!

先用吹风机加热后,出门,或者起动机带着转一会再启动

网友:
热毛巾吧 不难的

网友:
我是新疆的,温度和你们那里差不多。冬天我也飞。基本上第一次发动后怠速转一会,如果发动机调好了,应该不会有问题。而且冬天雪地上飞感觉特别舒服。雪不能很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