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和悟空飞行中都有反舵现象,怎么回事?

楼主(2013-11-25):
F550四轴+naza v2和飞越680+悟空,飞行中都有突然变反舵现象,怎么回事?用的是天9,难道是遥控器的问题?备注:都有图传

网友A:
三套V2,一套WKM都正常使用中,无上述现象。FUTABA14SG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套V2,一套WKM都正常使用中,无上述现象。FUTABA14SG的控

那看样子是控的事, 我的FUTABA14SG已入手10多天了,还没研究明白呢,得抓紧换遥控器了!

网友:
礼貌回帖 看帖必回

网友B:
一定设置并开启了返航点模式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看样子是控的事, 我的FUTABA14SG已入手10多天了,还没研究明白呢,得抓紧换遥控器了!

...

很简单,看T8FG的说明书就行,一个样

网友:
6楼说得不是没有可能,楼主检查一下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看T8FG的说明书就行,一个样

我正式这么做的,研究的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设置并开启了返航点模式吧?

设置了,但没开启,估计是遥控器的事,前段时间还出现过失控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