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问题哈

楼主(2013-11-25):
大疆的一款 飞行的相机用什么wifi增距工具就能把飞机上的摄像头和一个ipad连接,并且ipad能控制摄像头拍照,是怎么做到的呀,要有无线网络才能有wifi的么不是,单是 一个ipad 一个wifi增距工具 一个摄像头 是怎么做到的? 多谢赐教哈

网友A:
那个增距工具相当于一个转发器。摄像头提供热点接入功能,给手机分配IP。

网友B:
果然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C:
这问题真是问得贵族王朝杀马特了……

网友D:
这个wifi转发器不知道有没有单卖的

网友E:
即使单卖也没用,除非开放接口或者飞机上也支持这种模式。

网友F:
PHANTOM VISION2 包含以上所提所有功能, 自带相机, 可通过手机拍照,录像,控制俯仰

网友G:
我也想问这个。。

网友H(2014-03-07):
这个问题问得真是太高大上了,其实WIFI只是无线网得一种还有蓝牙等不详细讲,主要讲明一点WIFI是一种数据得传输方式它不一定必须要连接到外网,也就是说你只要打开家里得路由器就算是不连接外网得线,虽然你是上不了网但是可以两台电脑或者手机与电脑反正好多东西之间都可以文件互传,也就是说其实WIFI用来共享上网其实只是大家最常见得,它可以用来干很多事儿,只要是跟传输数据有关得东西它基本都能干,只是看带宽和频率高低,现在什么云电视什么得遥控器全是WIFI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