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新西达2826电机 KV730这种KV是用在什么机型上的?

楼主(2013-11-25):
请问一下,新西达2826电机

KV730这种这么低的KV是用在什么机型上的?

3D机?FPV载机?飞翼?直升机?还是其它机型上?

网友:
600级? 电直吧 ?我也不知道。。。。
用固定翼上1.2-1.5翼展都可以

网友:
沙发。。。同问,多一点知识是一点。。~~!

网友A:

飞固定翼30级到40级的

网友:
什么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旋翼

多旋翼不是都用扁电机吗?怎么会用定子这么长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固定翼30级到40级的

那是重量多少克的飞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重量多少克的飞机?

飞3D重量不超过1500克飞练习机重量2000多克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3D重量不超过1500克飞练习机重量2000多克都没问题

KV730这么低的KV可以用来飞3D和飞练习?用3S电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KV730这么低的KV可以用来飞3D和飞练习?用3S电可以吗?

用4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4S电池

那就是说KV730这种KV只能用4S电?3S电肯定用不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KV730这种KV只能用4S电?3S电肯定用不了了?

3S也可以用不过要用14寸以上的桨4S用13*6,5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也可以用不过要用14寸以上的桨4S用13*6,5的桨

那前辈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如果用3S电,用14寸以上的桨,我是准备用在2米翼展的飞翼上,反扭影响大吗?

还有一个很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么低的KV,桨速不快飞机速度也肯定不快,会不会在大风天的时候顶风时飞不回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前辈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如果用3S电,用14寸以上的桨,我是准备用在2米翼展的飞翼上,反扭影响大吗?
...

估计不好飞反扭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