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MG加银燕08DE驱动后,变数字舵机

楼主(2013-11-25):
今天闲的没事,想给闲置的65MG舵机改造一下。
65MG的齿轮做工还是不错的,飞了不知多少起落了,这个齿轮依然坚挺,没有什么虚位。只可惜他的马达是个短命鬼,线圈容易烧断。
换了凯旋的神奇马达后,要命的结果来了,这个国产马达碳刷太容易磨断,导致烧掉65MG的驱动功率管。三极管可以用大电流贴片管替代,修起来倒不是太费事。
入魔都一直在使用65MG,从来都没有炸坏过,省了不少银子哈。上面都是一些使用的经验之谈。

上面都是些废话,跑题了。。。

今天把下面的银燕电路板换上后,居然变成数字65MG了,测试了下角度和拉力居然很满意啊。
08DE的拉力(1.6kg./cm. 4.8V)也是相当可以,只比65(1.8kg./cm. 4.8V)稍微小些,如果不考虑炸鸡和磨损,也是可以用在450斜盘舵机的,力量够了,飞飞航线足够。

08DE的舵机图,驱动管子还是贴片场管,工作起来一点不含糊。

下面是65MG的齿轮和驱动,大电流驱动三极管对得起他的齿轮哈。将上述的数码驱动置换到里面,有种特别的感觉。

此帖纯属娱乐,现在性价比高的舵机有KST系列。KST的手感和表现相当棒,就不知道寿命如何,空心杯马达加数字驱动,那个速度还是快了不少的。
如果你手里有65MG的尸体也可以这样救活(我就看她的齿轮不错,还是有利用价值的):用08DE的马达和电路板可以一起换上的,至于舵机寿命就取决于08DE的马达寿命了,
置换后的舵机还待飞行测试哈。

网友:
换了个好脑袋,身体依然好啊

网友:
帮顶!!!!!!
这好贴是学习的好材料!!
值得收藏!

网友:
我也类似方法修改过舵机

网友A:
KST 113mg  完胜65mg十条街

楼主(2013-12-25):
引用 网友A:
KST 113mg  完胜65mg十条街

哦,是吧。113MG没用过,楼上的来个解剖图让俺们欣赏一下。
国产的舵机进步神速,支持呀。

网友:
哈哈,我早在四年前就用了格宁的95MG内脏给65MG改过,也是电机和电板都换95MG了,成了数码版的65MG啦。一直用到现在还是好好的。65MG的齿真是不错,过千起落了。

网友:
前因为95M珠虚位巨大,每炸必扫齿,后来就让我改到65MG上面了

网友B(2014-08-24):
其实hitec的模拟电路调教的比绝大多数国产数码舵机的精度都要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hitec的模拟电路调教的比绝大多数国产数码舵机的精度都要好很多

是的,10几元的东西不能比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10几元的东西不能比啊

到不是完全价格问题的,比如hitec HS53里面的芯片和银燕ES08A2 里面的芯片和方案都是完全一样的,都是西安宽城的一款舵机专用芯片,但是hitec的调教做的相当出色,我用hitec自家测试器测试,死区只有2us左右,这种精度简直是bug一样的在模拟舵机上存在,但是银燕确有5-7us(部分国产数码舵机比这个还糟糕),那块IC设定死区方法很简单,就是换一个电容就好了,猜测银燕为了避免个别舵机死区过小,发生抽舵的问题,于是干脆一锤子设定成大的,来保证良品率问题,当时相比之下,原以为银燕的精度和细腻度不行,是IC不够好,用的太次的。结果发现hitec可以用同一块IC做出逆天的精度,领教过后还是觉得后期调教和足够的设计经验才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不是完全价格问题的,比如hitec HS53里面的芯片和银燕ES08A2 里面的芯片和方案都是完全一样的,都是西 ...

学习了

网友:
电路板“换”,,马达“换”空心杯。。

==脱胎换骨 咯
——

网友C(2014-11-07):
113MG有这么厉害

网友D:
好久没拆过舵机了